[电动] 良明18V电池问题 用这个1.5AH电芯的保护板配2.5AH的电芯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2-04-18):
我良明18V  1.5AH的电芯电池坏了,用这个1.5AH电芯的保护板配2.5AH的电芯电池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可以的 建议加大容量 到5AH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不一样,大容量电池保护板肯定能在小容量电池上用,反之不一定,当然也有可能厂家为简化生产线大小电池用同样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都是这么改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都是这么改的

好的  想啊 开始电池盒放不下啊哈哈   以后再换大容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不一样,大容量电池保护板肯定能在小容量电池上用,反之不一定,当然也有可能厂家为简化生产线 ...

是的,我看良明的6A9A的保护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上原充有可能充电没充满就显示出错,我的百得几个一并的改二并,偶尔要再插一次才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原充有可能充电没充满就显示出错,我的百得几个一并的改二并,偶尔要再插一次才充满。 ...

有这事  你的跨度太大了  容量差一倍,过两天我电池回来改看估计可以完美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不一样,大容量电池保护板肯定能在小容量电池上用,反之不一定,当然也有可能厂家为简化生产线 ...

说反了吧?电池扩容加电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