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xio MAS0902A贴英特尔B16A颗粒速度测试

楼主(2022-04-18):
最近一直在倒腾U盘,发现还有两片英特尔的B16A颗粒,丝印29F01T2ANCTH2。另外还有两片镁光降级片B27A

一开始打算贴在3280上的,后来感觉掉速难受得很,于是从犄角旮旯翻了几个SSD废板子(就是拆颗粒剩下的),有2256K,2258xt,2259xt,as2258和两片mas0902。2258和2259都是坏的,暂时也懒得折腾,主要研究了一下AS2258MAS0902

一开始我找了个mas0902工具,没注意能开哪些片子,B16和B27就贴上了两个mas0902,后来开卡才发现,x的,这工具里面只有B17固件,百度谷歌转了一圈,就是没有一个能用B27或者B16的固件,并且看到大家讨论说一个固件要卖500软妹币~对企业而言确实不贵,对个人而言,白嫖才是王道啊。板子加颗粒才几钱~

咋办,先把镁光B27拆下来,试试AS2258,别说,这玩意虽然性能拉胯,但是开卡是真简单~一次成功。缓内速度很棒,但是也就仅限缓内速度了,缓外不忍直视~

就在我准备把剩下的两片B16拆下的时候,发现论坛有好兄弟把带B16 B17 固件的工具上传了(论坛内自行搜索),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下了看了一下,嘿~~~~真行啊,牛!!果断开个卡试试,还不错~~我研究了一下工具,可以调纯TLC模式,或者SLC Cache模式,下面就放上两种模式的速度~(使用绿联USB3.0转接线测试,速度可能没跑满,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下图红圈内选√就是纯TLC模式,不勾就是SLC Cache模式~~勾上Full Turbo Mode就是全盘SLC Cache模式~

理论上讲,纯TLC模式下跑圈不掉速,并且比slc cache模式写入放大更低,具体跑圈速度等我测试后更新帖子~

在此,感谢该工具上传者~    听我说谢谢你....  咳咳~串台了~~~

总之,这个工具还有好多功能,还没研究透,大家有兴趣自行研究,如果后续我有什么成果,会及时发帖分享的~

——————————第一波更新——————————

默认SLC Cache模式下,SLC模拟在40G左右,40G之后会掉速到TLC速度,在200M写入左右~(看颗粒本身的速度~)

纯TLC不会掉速,也没法再掉了,就是保持在SLC Cache模式的缓外速度的样子~

网友A:
看到有pure SLC选项,不知道是什么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pure SLC选项,不知道是什么玩法。

点不了,最多就是点最下面的Full Turbo Mode,貌似就是全盘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不了,最多就是点最下面的Full Turbo Mode,貌似就是全盘模拟

估计功能被封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功能被封印。

也有可能,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我再研究研究

0902切换mode据大佬说工具无法控制的
我倒是没想到0902 IMB1x v2固件这么快公开了,目前能开的SATA的无缓存IMB1x最佳搭配是0902了,因为v2固件策略比v1好非常多,512G能跑380M直写

网友:
手滑了,不知道怎么说,手上没有这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02切换mode据大佬说工具无法控制的
我倒是没想到0902 IMB1x v2固件这么快公开了,目前能开的SATA的无缓 ...

这我倒是没有测试,手头就两片128g的b16

网友C:
直写的话闪存寿命也要好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写的话闪存寿命也要好很多吧

理论上是这样,牺牲速度换寿命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可以试试TLC的速度也可以接受

网友:
你的版本好高啊...我见过的都是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