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跟风买2.9元TCL感应灯,又跟风瞎折腾

楼主(2022-04-18):
以前已经买了8个感应灯,陆续改完电池、加装开关后送人了。这次跟风买2.9元带开关的双色感应灯,看中的就是冷暖双色可换。

以为有限购,先买了1个,拆开一看,少了8个LED灯珠。

看帖子别人买的不少灯珠,还有10450电池的位置,而且限购5个,索性用红包又买了4个试试运气。结果5个居然一毛一样

中间的薄盒子是第一次买的,两边厚盒子是后来补得4个,都是阉割版4灯珠的。

都是省略了奇数位置的LED

如果非要找不同,就是电池不一样:有的是极耳,有的是电线,还有一块电池厚一点

强迫症犯了,拆LED灯珠补上

库存的锂电早就用完了,没改电池,按照本坛的方法改了R8光感上拉电阻,原来是4.7M,改成两个10M串联成20M的,防止天不黑就亮灯。

最后看下折腾的成本:10M电阻8毛2,感应灯1元
要不是疫情导致快递停运几天,早就收到瞎折腾了

网友A:
补灯珠后测试没?如果VF不一样亮度会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灯珠后测试没?如果VF不一样亮度会有差异的

测试了,亮度差不多

网友:
改这小东西也有大成就的。总算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灯珠后测试没?如果VF不一样亮度会有差异的

应该没什么变化,因为电流没变。只是灯珠多些,光效会高些。但高的不明显,肉眼难以分辨

网友:
有空的话小小DIY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你们都买好几次了,我3月份买的现在还没发货

网友:
这款TCL感应灯厂家用的电池容量比较小,采用一般灯珠为了延长使用时间。补齐灯珠后,建议换容量大一些的电池,原配电池容量较小,不带保护板,容易过放。

网友:
我电池没换,加了个精工的保护板,3v保护,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替换电池推荐个

网友:
版本太多,我的也是阉割版4灯珠的。

网友:
我也是经常贪便宜买抵挡的,买完用不了这么多,改造一下送人

网友:
这么便宜还有吗

网友:
现在好像涨价一元

网友:
我用红包换了2个2.9的,灯珠倒是全,就是电池太小,还没改,正在吃灰

网友:
改灯珠这个活,太精密了,我可能干不了。回头换换电池吧。或者找个4056做个充放一体的,或者找外壳外接也行,没电直接换外接电池仓。

网友:
这灯性价比这么高吗?

网友:
4灯珠的比8灯珠的灵敏度低点,8灯的不改白天都亮。

网友:
双色涨了1元,单色涨了0.4

网友:
也买了几个,还没来得及改,现在先学习一下。

网友:
买了5个一模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双4灯珠,我觉得不错啊,不需要太亮,有开关挺合适的,不改手机电池的话最好加块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