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口充电器只有一面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04-18):
拆了两个联想的口红充电器,65W的,故障都是C口一面可以正常充电,一面没反应,以为是接口问题,换了还是一样的,请教下大佬,是协议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等待大佬解惑.........

网友A:
是我眼睛有问题,好模糊什么芯片。

网友B:
你就不能换一根线再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睛有问题,好模糊什么芯片。

给个清楚的,Weltrend伟诠WT6636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换一根线再试吗?

换线可以还会来问了嘛

网友C:
type-c充电线插头的问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c充电线插头的问题大些

线都换了好几根了

网友D:
建议你看下c口正反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看下c口正反用的原理

太专业了,而且芯片内置8051内核单片机,猜想应该是芯片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而且芯片内置8051内核单片机,猜想应该是芯片挂了吧

你是给什么充电?这电源有三种电压输出吧,手机非快充时充电也不需要什么协议吧。

网友(2025-03-10):
排查一下66406 IC虚焊,大电流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