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时钟怎么回事?不显示的笔画也能看见影响观看

楼主(2022-04-18):
有个多功能时钟,怎么不显示的笔画也能看见,影响时间观看,特别是换了新电池更加明显,不知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这好像没啥好办法,试试换个角度看,应该就能看清晰了,可以稍微倾斜一点

网友:
电压太高了

网友B:
电压高了。前两天我买一个类似的,用可调电源从2V调到4V,明显看到笔画从模糊到清晰到最后几乎所有笔画都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没啥好办法,试试换个角度看,应该就能看清晰了,可以稍微倾斜一点 ...

换了角度也不行

网友C:
用长时间就正常了,没办法的这个。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调整亮度的,调低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用的普通锌锰干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调整亮度的,调低就可以了

这个怎么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长时间就正常了,没办法的这个。

用的时间长了,电压降低好多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了。前两天我买一个类似的,用可调电源从2V调到4V,明显看到笔画从模糊到清晰到最后几乎所有笔画都能 ...

那最后电压多少v可以?低电压影响准确吗?

网友E:
调个角度看,或者电池电压低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个角度看,或者电池电压低点就行了。

换个角度不行,换电压低点一方面不耐用,另一方面电压低的不好找啊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三节电池的那种么,假如是三节电池的可以自己改锂电池供电就正常了,外挂18650电池,2000毫安电池可以用两年

网友:
上1.2V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哈哈   改了充电宝的电池   看了眼花 后面扔了

网友:
这种屏幕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最后电压多少v可以?低电压影响准确吗?

我那个是用3V的。3.2V就开始看到多余笔画。

网友:
上一节旧电池,你这个出厂性能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