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NVC)厨房灯 led集成吊顶灯吸顶灯 拆开看看是否值得买

楼主(2022-04-18):
京东直营店买的,雷士(NVC)厨房灯 led集成吊顶灯吸顶灯

到手拆开看看

电路板,好简单

背面,成本压缩最低了

芯片

16颗LED灯珠

最差的基板,铝板都没有,后面的也是塑料的,散热成问题

价格大概39元,也不便宜了

拆开看还是不值得购买

楼主:
雷士的灯做工跟9.9包邮的差不多了

网友:
雷士的还可以吧,没有拆开看过,家里厨房用了几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后悔了,我原来9.9包邮的灯也用几年了,新房子本来想买个好点的,相信雷士做工品牌,想不到做工这么差

网友A:
品牌成本30¥,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成本30¥,安慰

早知道这个质量就不买了

网友:
电商专供

网友:
电商专供一般会打折扣

网友:
一般般了,驱动和灯条比10元包邮的还是要好点。

网友:
赶脚一般啊

网友:
看到电商专供,就感觉要凉

网友B:
没有用铝基板,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C:
真的不合算了。搞了2个杂牌的,拆了欧普的灯条改了下,准备再弄2个。

网友D:
建议楼主买阳光照明好点。或者抢购促销灯具,利用外壳,里面再配库存灯板恒流源。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不过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差不多吧,单买灯条+小板+焊接,其实我感觉现在这种灯拆出来都这样,基本手焊,本来编程焊也没啥成本,人力太便宜,包括一些小数码产品数据线,蓝牙耳机都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铝基板,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我也担心,如果一年坏了还能换新的,就怕过了保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合算了。搞了2个杂牌的,拆了欧普的灯条改了下,准备再弄2个。

欧普的灯条买一个也不便宜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买阳光照明好点。或者抢购促销灯具,利用外壳,里面再配库存灯板恒流源。 ...

库存灯板恒流源性价比搞吗?质量能保证,价格几何?

网友:
雷士欧普溢价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容易坏,我家里杂牌的没事,雷士欧普比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