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有一条黑线

楼主(2022-04-18):
液晶电视屏幕出现一条黑线如果要维修的话是更换整个屏幕吗?

网友A:
有激光修屏的机器就还能救  要么压屏排要么激光点  在多数人手里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激光修屏的机器就还能救  要么压屏排要么激光点  在多数人手里没救

看来还是放弃维修算了,现在的液晶电视价格也便宜。

网友B:
我显示器一条竖红线,一年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显示器一条竖红线,一年了,很稳定。。。。。

显示器有线条还是比较显眼的,我这台42寸4K电视的黑线条要近距离才看得出来。

网友C:
有可能排线虚焊了   找找当地修电视的  有修这种电视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排线虚焊了   找找当地修电视的  有修这种电视排线

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因为黑线条有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样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D:
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凑合着用吧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不太明显,就将就看吧,实在不能看了再说。拿去给别人修,遇到有良心的师傅最多也就是检查一下显示屏排线,不能处理的,也会劝你别修,将就着看。遇到一些狮子大开口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不太明显,就将就看吧,实在不能看了再说。拿去给别人修,遇到有良心的师傅最多也就是检查一下显示 ...

说的有道理,现在也不想买新电视因为之前买了三台液晶电视已经坏了两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现在也不想买新电视因为之前买了三台液晶电视已经坏了两台。 ...

坏这么多电视得琢磨一下了,是不是环境潮湿?或者你家有用湿布擦拭电视机屏幕的习惯?或者不留神磕碰到屏幕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这么多电视得琢磨一下了,是不是环境潮湿?或者你家有用湿布擦拭电视机屏幕的习惯?或者不留神磕碰到屏 ...

是和环境有关,因为我现在住在海边同样的家电在老家的电器就比较耐用。

网友G:
现在的液晶电视价格也便宜,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液晶电视价格也便宜,没必要

据说便宜的开机广告太多所以不太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