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见多识广的坛友们,有谁见过类似这种但共地的DC-DC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2-04-18):
这种电源琳琅满目,大部分都是雷同的,甚至图片文字都一样……
就是没找到一个是输入输出共地(即IN-和OUT-可以接一起)的。
按理说共地的需求还是很普遍的,输出电流采样电阻从低压侧放到高压侧成本也增加不了几毛钱……

楼主:
裸板、无屏都可以,其他形式外壳都无所谓。

楼主:
关键字:DC/DC,CC+CV,耐压30V以上,电流4A以上

网友A:
我用的XY-SJVA-4的就是共地啊?功率倒是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不要总想着一个模块通吃嘛

网友:
以前买过 后面不知道干嘛好 就一直放着  还有一堆3r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XY-SJVA-4的就是共地啊?功率倒是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不要总想着一个模块通吃嘛

...

谢谢!
我到某宝搜这个型号,没搜到;
然后百度搜一下,找到了网页http://www.eiemsun.com/c/2757.htm
看里面正好有张底面照片,IN-与OUT-明显不是全部接到敷铜上的……再往下看,还有一句“注意事项:

1.模块输入IN-禁止与输出OUT-短接,否则恒流功能失效。”
至此可以断定其输出电流取样电阻也是接在低压侧,所以这个模块也是不能共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到某宝搜这个型号,没搜到;
然后百度搜一下,找到了网页http://www.eiemsun.com/c/2757.htm

就是这家的,他有淘宝店的。网上很多人卖的模块都是他们家的。

我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的,两个负极都是通的。

网友:
主要看内容物指标

网友:
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正在捣鼓,不过涨价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594

网友:
目前tb上大部分便宜模块都是采样电阻在负极,

这个好像是共地的,就是价格不友好

网友:
都是低端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家的,他有淘宝店的。网上很多人卖的模块都是他们家的。

我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的,两个负极都是通 ...

输出负极对输入地的采样电阻一般是100毫欧以下。
普通万用表的蜂鸣器档(通断档)是测不出的……就算是电阻档,很多万用表两表笔短接都有零点几欧姆甚至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负极对输入地的采样电阻一般是100毫欧以下。
普通万用表的蜂鸣器档(通断档)是测不出的……就算是电 ...

好吧,楼主专业。好奇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有啥需求啊。。。

一般人的方法都是整两个24V电源独立供电,负极就可以接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家的,他有淘宝店的。网上很多人卖的模块都是他们家的。

我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的,两个负极都是通 ...

两个负极之间的电流采样电阻那么小,测起来就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