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千兆端口求助大神,光猫千兆端口第二天自动恢复成百兆

楼主(2022-04-18):
光猫千兆端口第二天自动恢复成百兆,必须插拔网线一下自动恢复成千兆,不是网线和路由器问题已经换了好几个网线路由器了。

网友:
直接联电脑试试,还是一样就报故障

网友:
试试是不是光猫网口接触不良吗?

网友:
运营商给你的是千兆网络吗?

网友:
换电脑再试...

-=-=-=-=-=-

网友:
换网线试试

网友:
光猫/路由器 对应端口 设置全双工,不要自协商。
不同路由系统设置地方不同

网友:
网线的问题更大

网友:
那就换猫呗,就这仨,排除了俩,楼主你说还有啥

网友:
先不经过路由试试会不会降速,一步步排除,特别是网线。

网友:
路由器端口由改成强制1000M速率试试,重做网头或者换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