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晖docker一个镜像多个容器如何安装

楼主(2022-04-18):
请教一下,群晖docker一个镜像启用多个容器如何安装,我安装完后第一个容器启动正常,第二个容器打不开页面。设置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卷和网络端口,不知为何第二个容器进程上有第一个容器的进程,web页面无法打开。不知我那里没有设置到,知道的网友请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内部端口别改

楼主:
请教,你是指这个本地端口吗?第1个都设置的5700,这边修改还是打不开web页面,修改第一个设置也为自动,第1个也就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你是指这个本地端口吗?第1个都设置的5700,这边修改还是打不开web页面,修改第一个设置也为自动, ...

容器端口不能改

楼主:
只改了本地端口,容器端口没动

网友:
用户docker-compose 来管理。
只要可以启动一个,剩下的就是改名,改映射端口。

网友:
本地端口最好指定一下,容器端口默认不改,或者用命令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