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雕刻机高手 雕刻机雕刻圆不是圆了

楼主(2022-04-18):
广告雕刻机经常这样雕刻圆不是圆 有时候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 好无语啊
还有文泰怎么画这个图 搞了好久就是不行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编程选的刀不对。下面的图也好画啊,就几根跑道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编程选的刀不对。下面的图也好画啊,就几根跑道槽搞定了

刀是对的 一直都是用一种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编程选的刀不对。下面的图也好画啊,就几根跑道槽搞定了

跑道槽是矩形吗 先画矩形再拉变形吗

网友B:
第一张图 不清楚  怎么弄 的   第二张 结点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道槽是矩形吗 先画矩形再拉变形吗

先画个构造圆,选圆形槽口,点几下就出来了。你还是先画个构造圆,在圆的边上画两个小圆(小圆的圆心跟构造圆的边重叠)。然后在构造圆里面画个内圆,内圆分别跟两个小圆相切。再画个圆把构造圆框住,外圆跟两个小圆相切。把不需要的边切掉,就会得到你想的图形了。

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 不清楚  怎么弄 的   第二张 结点太多

第二张图不是我的 我也截别人的图 要就是节点多 要不就是走刀太快了

网友C:
这个是机械反向间隙过大,还有第一张图那个扎刀是下刀位,楼主可以调一下反向间隙然后优化一下加工程序,还有不知用的是什么系统和驱动,有些系统和驱动是可以优化的。第二个图的图法有好几种,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D:
回差问题, 进到吃力的话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差问题, 进到吃力的话容易出现

新刀也这样,我把主轴电机轴承换了以后好了很多,早就想换了,有噪音。换后声音小蜜蜂 反而不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机械反向间隙过大,还有第一张图那个扎刀是下刀位,楼主可以调一下反向间隙然后优化一下加工程序,还 ...

文泰和维宏

网友C:
维宏的系统里有反向补偿的,还有加减速优化。另外驱动器里的参数应该也能优化一些。建议先检测一下机械的反向,然后再试一下各种速度下的加工情况好做进一步优化

网友E:
机器有回差,相对进刀太大,让刀了。

网友F:
你用精雕5.21画图,很简单,如果图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机器x和y向间隙过大造成的,简单点,切一个正方形,看一下对角线

网友:
试下在孔内废料位置下刀,再走圆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精雕5.21画图,很简单,如果图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机器x和y向间隙过大造成的,简单点,切一个正方形, ...

感觉是xy轴间歇过大 滑块好调 丝杠上面的那个好像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有回差,相对进刀太大,让刀了。

180的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宏的系统里有反向补偿的,还有加减速优化。另外驱动器里的参数应该也能优化一些。建议先检测一下机械的 ...

在哪里 没找呢

网友:
你用的是维宏哪个系列的系统?NK260或NK300还是53C
还有你这个现象主要是机械的间隙过大造成的,最好先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xy轴间歇过大 滑块好调 丝杠上面的那个好像调不了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机械结构的雕刻机和控制系统,看你用的是是圆轨还是方轨,你这样的切割效果,首先要排除掉机械部件的间隙和对角线进度问题,排除之后,就再考虑加工方式造成的原因,以及系统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