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退休的钢铁侠,VICKERS威格士1400吨压力机拆除第二天

楼主(2022-04-18):
书接上文/压力机拆除,这一次我们公司一共出售2台同结构但是吨位不同的压力机一台是1400T一台是1050T,一台大哥一台小弟,今天主要的拆解任务是小弟1050,这两天机器除了大小不一样,离合器也不一样,1400是液压湿式离合器, 1050是气动干式离合器,干式离合器的特点是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维修方便。但是体积大,刹车和离合分为2个部分,而且还挺废气的。

这2台机器的外观除了大小不一样之外,他们离合器的布局也不一样,1400是离合器侧置,有一根单独的动力输入轴,而1050是顶置离合器,离合器的输出轴直接通过一个人字齿轮直接输入进去上横梁里面。这台1050更是可惜,当初花费一个多月安装调试完毕十几年的时间连一天都没有投入工作,现在也和大哥1400一样沦为废品…

今天主要是以压力机解体为主,工作的主角是2台折臂吊车,听老板说2台车租金一天一万块钱。

下面上图片吧,工作有点忙,我都是一有时间就跑来拍图片,所有有些细节可能没有拍到,我尽可能的给大家用文字解释清楚

折臂吊来了一台

第二台进场,我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吊车,貌似和普通吊车的区别是这个没有卷扬钢丝绳,吊臂还多了一个关节

开始展示吊臂,舒展舒展筋骨,准备大干一场了

轻轻松松升起10米高 还有2接没动 这家伙真是不能小瞧呀。

吊装钢丝绳已经挂到位了,随时准备起吊。

但是这个时候少不了这个东西,配重铁,3块 分别是8t  10t  12t,用行车吊起准备安装到吊车上。

这个是1050的离合器 干式结构的气动离合器

那边1050准备起吊,这边的1400还在紧张的作业中,因为1400比1050重太多,所以在吊之前1400需要拆掉的东西更多,以减轻重量便于起吊,可以看到包括平衡缸的缸套,和导柱都要和上横梁分离开来,在上横梁的下部可以看到有2个孔 那是用来拔下导柱和里面连杆的插销的预留口,,也就是拔活塞销的预留口,但是需要将滑块停在下死点位置才可以拔下。

这连个是拔下来的活塞销 用手摸了摸真的没有一点磨损。

这个是机械凸轮开关盒子,左边是西门子编码器,也是用作电子凸轮 开关,这两个东西第一可以控制机床的附带电磁气阀的通断用作模具里面的气缸可以把冲压好的零件定出,便于工人拿取零件,

还有在滑块到达下死点以后用来接替人工按钮以保持滑块自动运行到上死点,到上死点之后断开控制离合器和刹车的电磁阀以确保滑块能准确的停在上死点附近。
编码器的准要作用是可以在显示屏上面显示滑块运行的角度,也可以用来显示工作计数,和机械凸轮形成双保险。二者必须同时满足条件 机床才能正常工作。

编码器 细节。

这是1050的离合器。左边圆盘是刹车。右边的圆是离合器。最右侧有一个旋转接头可以输入气体。有两个双联阀控制。平时离合断开不结合,刹车部分靠弹簧使刹车盘结合,当工作时双联气阀通入压缩气体推动离合器里面的大气缸使离合结合,刹车同时供气刹车部分的气缸压缩弹簧使刹车断开。中间轴和离合轮同步转动,完成动力输入,左侧箱体里是一个人字齿轮 。

当吊车配重安装到位以后 起吊工作就开始了,两台吊车很轻松的就把1050 的项上人头给摘了下来。吊车师傅说这东西重量有60吨。

侧躺在地上了,近距离看 这家伙是真大,,,

这下四个角的定海神针  还有2个人字齿看的更清晰了,,齿轮真的是和新的一样呀。

由于这个导柱和平衡缸都是气割给割断的 所以只能躺着了,站起来会把地给压坏。

无头的1050 起吊的时候中间滑块发生了 倾斜 两侧的立壁也又掉倾斜了。看起来有点危险。

上横梁两侧的箱体里 各有一个润滑油泵,目测上横梁里面连杆和轴套很多 每一个都需要润滑,

近距离观看侧倾的立壁。几十吨重的东西呀,,

定海针的安装孔 还有上横梁定位键槽,一边是一横两竖三个键槽 把位置固定的死死的。

定海针的螺帽,

从孔里面拍了一张上横梁内部,明显可见的连杆和摇臂齿轮,结构比想象的要更为复杂。

叫来一辆载重平板挂车,用来盘短,因为这东西太重了,天车根本就吊不动。所以即使要挪动50m的距离,你也要叫半挂车来托运。

上横梁吊装到半挂车上面。60t的上横梁,放车上面一个。车连动都没动。看来这辆车的载重应该在150吨以上。后来和挂车司机证实他自己说拉过最重的东西是120T,没有任何问题。

下一步开始起吊滑块和两侧立壁,,两个吊车,一人一个。

滑块和立壁被分别吊下。这整个框架全靠那四根大螺丝来固定。大螺丝被割断以后就可以随便吊了,。

吊车把滑块放到了自己身上。倒也省事。。。。

挂车开始盘短。开始,同时也是结束。因为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不过2000块钱 是少不了的。

这边立壁被放到地上,另一个很快也会被吊下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两根大螺丝的面目,剩余的部分在地坑里面。

这一个是工作台和地下的部分。估计重量还有四五十吨。
今天的拆解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周末休息  等我再次来到公司的时候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可以看到两个上横梁已经被气割割开 连杆也有一部分遭到了迫害,不过大体还是完整的。天黑我拍了2张照片。等到明天再去拍更多的有意义的照片吧

晚安  ,谢谢观看。

化作铁水再铸辉煌!记录1400T 1050T压力机拆除过程(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212-1-1.html

网友A:
插队,好一个大家伙

网友B:
搬凳子,占位看直播

网友C:
多大的吊车一天一万???

网友:
那大家伙又来了

网友:
图在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吊车一天一万???

一台5000两台1万  折臂吊 吨位不清楚

楼主:
图来了  手机编辑不太方便 这不又换电脑来补图了

楼主:
又来了 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凳子,占位看直播

欢迎 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队,好一个大家伙

那家伙是真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5000两台1万  折臂吊 吨位不清楚

这种是专用吊车,作业半径小,贵一些是正常的

楼主:
双动压力机属于拉伸压力机,用于复杂零件的拉伸。双动压力机有两个滑块,外滑块用来压紧板料的边缘,内滑块用来拉伸零件,双动压力机按曲柄连杆的组数点氛围单点、双点、四点压力机、多连杆压力机;现代压力机多采用丹东多连杆配液压拉伸垫的结构,模具必须设计成反拉伸。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内滑块是一般的曲柄滑块机构;内滑块的曲柄同时铰接另一连杆,形成外滑块连杆机构中的主动连杆。由摆杆、角杠杆、摇杆等串接的三组四连杆机构完成外滑块的往反间歇运动。 单动压力机按照他自身的形式可分成开式和闭式压力机、按曲柄的组数分成单点、双点、四点压力机。基本原理由电动按提供的动力储能于飞轮,通过离合器、制动器控制的转动系统实现曲柄滑块机构的上下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
速度好快,第二集就出来了,赶紧围观

网友D:
看到第40张图片的齿轮都干巴巴的没有润滑油,这是缺少保养吗?

网友:
外滑块好像6连杆,内是4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第40张图片的齿轮都干巴巴的没有润滑油,这是缺少保养吗?

不是。
油箱在地坑里,喷淋润滑的,齿轮那块不存油。 有的设计连杆导柱导套的地方有油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
油箱在地坑里,喷淋润滑的,齿轮那块不存油。 有的设计连杆导柱导套的地方有油兜。 ...

看到有气焊切割的痕迹,是不是被烤干了。

网友:
期待装新机器时楼主也来发帖介绍。

网友:
拆了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