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台钻一般多大够用?主要钻角铁和做木工活

楼主(2022-04-18):
看中了一款,15kg,58cm高,这种干我说的这种活够了吗

网友:
你喜欢就好,不行就换呗...

网友:
看你干多大活,工件大小多少

网友:
有没有链接,我也看看

网友:
我有一个,需要p我,便宜出了吧

网友:
买16毫米夹头的就行了

网友A:
一般而言。最常见的台钻
是13毫米夹头的。标准体重100公斤。 质量特别好的进口货能达到200公斤 。15公斤的东西那能叫台钻?除非是3毫米的还差不多。

网友:
15kg全身都动,按摩台钻

网友B:
58mm高? 这也叫台钻? 你这个对工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台钻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但还是建议你一步到位 喜欢折腾的话淘个二手的回来自己慢慢折腾 不喜欢折腾的可以看看我的 小黄鱼买的 到手680 就大了些  其他都很好

网友:
要看行程、夹头大小还有转速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mm高? 这也叫台钻? 你这个对工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台钻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但还是建议你 ...

写错了,是58cm

网友:
还要看效率高低,耐用性如何,没有好的标准

网友:
不知道要多少钱?我也想买一台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
15公斤,玩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最常见的台钻
是13毫米夹头的。标准体重100公斤。 质量特别好的进口货能达到200公斤 。15公斤的 ...

powermatlcPM2800B这个够牛逼了吧,也就120kg,而且还是落地式的 不知道你所谓的200kg的进口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