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神看下这个芯片型号?施乐复合机硒鼓的技术芯片TM101

楼主(2022-04-18):
施乐复合机硒鼓的技术芯片,大神帮忙看下型号,这类东西有没有可能都是i2c协议
看看能不能解密清零,技术讨论哈,不是某宝有没有卖的问题!

网友:
这难度不小吧。。。

网友:
这些厂家就是坏!

我有个施乐的一体机,就是用的24CXX 做为计数器,还算良心.
只是机子不耐用.坏了,换了台不用计数的才省心.

网友: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商业技术,搞出来的已经在做破解芯片盈利,不会在这里共享技术,没搞出来的大抵是技术还不够格,破解不了芯片加密技术

网友:
除非想专门做这个 ,不然耗费时间破解这个芯片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玩意真不好搞,我折腾过,无果...

网友A:
有个疑问  看这板子不像是四层板 那么 正面外侧的线圈其实是个摆设吗  还是靠背面的6个触点来传输的

网友:
这种如果加密了,就不可能破解了,除非内部人员偷资料出来

现在加密技术又不复杂,搞个rsa算法就不可能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  看这板子不像是四层板 那么 正面外侧的线圈其实是个摆设吗  还是靠背面的6个触点来传输的 ...

是的  我也纳闷呢,还有一种绿色板子的   线圈是连接芯片的,背面就只有4个触点,不知道这个线圈的作用是什么,供电或者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