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改造人体小夜灯人在长亮人走15秒灭灯

楼主(2022-04-18):
如何改造人体小夜灯人在长亮人走15秒灭灯呢,手上有个小夜灯,用的还不错,改了锂电池和亮灯时间,亮灯时间为5分钟,但问题来了,半夜进卫生间坐在那个陶瓷太师椅上,过了5分钟灯灭了,需要抖动全身摇头晃脑再次亮灯,平时也就半分钟解决问题,长时间亮灯太费电池,现附上电路图和引脚功能。

芯片型号NSA3182  FT100

网友:
本来就是人在常亮的吧,只是你要动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
要改的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206220

网友:
你再安一个其它的小夜灯就行了,比如遥控的。平时上厕所来去用感应灯,蹲坑直接开遥控灯,

网友:
网上有红外感应的套件 连接下就可以完成这个要求了

网友:
自己用红外对射+接受做一个遮挡检测   来控制蹲位灯

原来这个就在门口用于运动状态照明  遮挡的就装蹲位 只要人在那个位置就挡住  触发开灯

网友:
我也有这个需求,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延迟一次触发亮灯时间。在卫生间时身体多活动一下,利于排便!

网友:
人不动延时后就灭了,加个红外漫反射开关

网友:
延时搞长点儿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是有ontime吗,哈哈

网友:
这个不行,它是检测红外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启动延时。

网友:
到这里查

到这里查--
2.5元感应灯建议大家改45秒延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883-1-1.html

网友:
有的芯片有可以设置重复触发的功能,这个应该不行吧。

网友:
门口装一个开关

网友:
有的感应灯带“长亮”开关,楼主可以设定15秒延时,但是把长亮开关与马桶坐圈联动,那么进入洗手间灯就点亮延时15秒,只要坐上坐圈灯就长亮,立起坐圈长亮转入延时,离开洗手间15秒关灯。

网友:
这种人体红外感应灯做不到楼主要求的只能延长亮时,确正如12讲的大部分这种感应灯都这样设计的。

网友:
有点矛盾,本来1分钟就够,5分钟就长了,偏偏还要大号,却不够,

楼主:
今天没事看了电路把电阻短接了,提高一点灵敏度,延时三分钟左右,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看了电路把电阻短接了,提高一点灵敏度,延时三分钟左右,也就这样了。
...

两个电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