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桥,台湾神脑网桥

楼主(2022-04-18):
网桥,台湾神脑网桥

2个台湾神脑网桥,品牌是ENGENIUS
型号是ENS500
备件齐全,自己不会用。

网友A:
"抢购价30000 M币",

楼下的接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购价30000 M币",

楼下的接力

多少合适??

网友:
拆机看芯片,看配置

网友:
详细介绍
ENS室外型AP符合802.11n标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高的速率和更好的覆盖;ENS外形小巧,采用一体式设计,内置平板天线,支持PoE供电,安装维护极为简便;IP65等级的防水外壳,使ENS能更好的适应室外的恶劣环境;
支持VLAN透传功能。
输出功率最高可达26dBm,并可根据当地法规要求进行调整;
符合802.11b/g/n标准,支持1T1R空间数据流,传输速率可达150Mbps;
支持距离调整功能(ACK);
LED显示信号强度,部署方便;
支持4个SSID,可以分别设置自己的无线参数及WAN口(路由桥模式)配置;
支持Tag VLAN和VLAN透传功能;
路由桥模式下支持PPTP和PPPoE接入方式;
软件升级时保留用户配置;
可以根据时程安排无线信号自动开启和关闭;
支持自动重启设置;
WEB界面中集成ping和Tracert工具,方便用户调试;
支持Web,命令行和NMS集中管理。
硬件规格
用户接口

1个支持PoE供电的10/100M以太网口
1个标准10/100M以太网口
1个Reset按钮

电源
支持标准24V PoE供电
搭配24V/0.6A电源适配器
射频规格
频段
2.4GHz 802.11b/g/n
空间流/速率
1T1R 150Mbps
功率/灵敏度
模式
发射功率(dBm)
接收灵敏度(dBm)
802.11b
1Mbps
26
-97
2Mbps
26
-95
5.5Mpbs
26
-93
11Mbps
26
-90
802.11g
6Mbps
26
-96
9Mbps
26
-92
12Mbps
26
-89
18Mbps
26
-85
24Mbps
26
-82
36Mbps
25
-80
48Mbps
23
-78
54Mbps
22
-75
802.11n
MCS0/MCS8
26
-95
MCS1/MCS9
26
-92
MCS2/MCS10
26
-87
MCS3/MCS11
26
-85
MCS4/MCS12
25
-80
MCS5/MCS13
24
-78
MCS6/MCS14
22
-74
MCS7/MCS15
21
-71
天线
增益(dBi)
8
水平角度
60°
垂直角度
60°
软件功能
工作模式
AP/客户端/路由桥/WDS
无线
自动频道选择
距离控制(ACK)
4个SSID
支持VLAN
支持WDS AP/WDS Bridge/WDS Station
支持按时程安排开关无线信号
安全
64/128/256bit WEP加密
WPA/WPA2-PSK
WPA/WPA2 Enterprise
802.1x认证
隐藏SSID
MAC地址过滤
无线客户端列表
QoS
WMM
管理

Web,命令行和NMS集中管理
通过Web升级
升级过程中保持用户配置
支持配置文件导出和应用
支持自动重启

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
-20°C ~ 70°C
存储温度
-30°C ~ 80°C
工作湿度
0%~90%非凝结
ESD防护
15KV(认证要求8KV)
防水等级
IP65
尺寸
186mm(长) x 100mm(宽) x 29mm(高)
重量300g

网友B:
这个配置有点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有点过时

不太懂这个东西。

网友C:
现在看到这种壳子很大的网桥都怕了,咸鱼很多都是旧路由器板子的。我上次买了两个,TM的竟然是K2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到这种壳子很大的网桥都怕了,咸鱼很多都是旧路由器板子的。我上次买了两个,TM的竟然是K2的主板{:01 ...

伙计你是真的运气差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伙计你是真的运气差呀。

现在我的都是看外壳,只能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的都是看外壳,只能小的

我这个肯定不是什么改的,我登录管理界面全是英文,唉头大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肯定不是什么改的,我登录管理界面全是英文,唉头大不会用。

我说的是这种,不是针对你的网桥

楼主:
好吧,看我的你有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