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隔离的DC-DC电源方案??可以DIY的。

楼主(2022-04-18):
AC-DC一般是隔离的。。。

但是DC-DC,我孤陋寡闻,,,搞的全是非隔离的。。。

请教下,有没有可以自己DIY个隔离的DC-DC电源,玩一玩。

网友:
你说的AC-DC不就是AC转换成300VDC再隔离的么,

送你两张图

网友:
AC经过全桥整流后就变成了DC,有些宽电压的充电头接几十V的直流电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感觉隔离跟非隔离难度不在一个等级,不说别的隔离变压器绕制,磁性选型都是一门学问,还要有示波器看波形调试

网友:
有,小功率的成品,几块钱懒得拆了。
你自己去看 www.k-cut.cn

网友:
淘宝有电动车转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36V到90V通杀,实际24V也能用.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dc-DC隔离模块贵,一般工业用。买拆机的吧。

网友:
二楼分析得厉害!

网友:
总得告诉一声多少转多少吧,升压还是降压?

网友:
肯定是有的啊

网友:
看你要多大功率了。小功率的TB多得是,不贵。

网友:
3842维修时就是接20v短接启动电阻的,可以试试改启动电阻增加电压20-100v直流电,就是隔离电源了

网友:
非隔离也能改成隔离,输出重新加一个单触绕组,电压电流取样加光耦隔离反馈。非隔离电路复杂点成本高,如果要同步整流电路更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对应普通爱好者,懂多点更好

网友:
升压IC 都可以设计隔离电源

网友A:
20几块的服务器电源后级就是隔离的DC/DC电源,有LLC、有双管正激、有移相全桥之类的拓扑。隔离的DC/DC,几瓦到几十千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块的服务器电源后级就是隔离的DC/DC电源,有LLC、有双管正激、有移相全桥之类的拓扑。隔离的DC/DC,几 ...

后级就是隔离的DC/DC电源,????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