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东芝TH58TFT1V23BA8H,卡Check ISP Mode fail(7A)

楼主(2022-04-19):
尝试了TSB-BiCS3差不多将近10几个软件都是Reset Drive后报Check ISP Mode fail(7A)错误。芯片是丝印TH58TFT1V23BA8H,用的是自动识别的TH58TFT1T23BA8H开的,自动容量或者降低容量开480G也都不行。
Flash Clock速度已经改成100MHZ也不行。另外短接是可以识别,不短接BIOS不认盘。求教各位大神是设置有问题还是硬件有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