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管理小孩电脑上网软件请推荐

楼主(2022-04-19):
管理小孩使用电脑上网软件请推荐,急切需要朋友们推荐

网友:
如果是WIN7的话系统好像自带

网友:
绿坝?
反正我认为这方面软件是挺绝望的。

至少你想用什么软件阻止我上网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你断光纤,断流量,然后断经济。

网友:
用另一个账户登录就好了.

网友:
拉闸限电卖电脑最彻底了

网友:
治标不治本,小孩还是看着最可靠

网友:
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网友:
没哪个软件好用,根据需求自己写最靠谱

网友:
火绒里面有个家长控制功能

网友:
如果是电脑,可以试试用系统自带的家长控制,给小孩子建一个账号。手机还没找到什么好用的,之前小米的亲情守护挺好用,可惜关停了。

网友:
现在的世界看不懂

网友:
360路由器,家庭防火墙里面有青少年上网模式,防沉迷

网友:
大禹治水的故事。

网友:
永远是还是上有政策下以后对策

网友:
我出一个办法 比你的思路有效 你开一个远程桌面软件 向日葵那样得  这种威慑力比约束软件强多了 相当于你的电脑上有了监控

网友:
最简单镜像劫持吧,小孩无非就爱玩那几个游戏

楼主:
自动运行,比如定时下机

网友:
戒尺。。。依赖软件,类似不吃水果吃维生素片,看起来方便,实则巨坑

网友:
软件不靠谱,还是硬件吧,智能插座定时开关或者路由器有联网管理。最后还是建议耐心引导,必进网络迟早小孩都要接触到。

网友:
你是什么时候的太阳我不知道,你要管的那个可是7、8点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