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我也来说说我的2。5感应灯的问题

楼主(2022-04-19):
换了大电池1500MA,也就用一个月吧。但能正常工作,感应距离远了一点。
今天第一次充饱电,发现经常自常自亮,准备在别帖兄弟说的加个滤波电容试一下。
感应距离也调一下,调电阻就行吧?

网友A:
2.9元的双色灯是自带开关的,这个不带开关。

网友:
弄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
我的没发现自亮问题,现在涨价了

网友:
我的弄了个太阳能光板,自动充电

网友B:
可以将电容补上试试

网友:
我按照坛友提供的消息找了半天,没找到一微法的贴片电容,就焊了一个一微法的电解电容,上正下负,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电容补上试试

是的,明天带来办公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元的双色灯是自带开关的,这个不带开关。

我们是不带的,不是TCL,哈

网友:
还是2.9元的好用

网友:
我的灯也有一天不停自亮,拆开壳重装了一下后没再发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我买的几个自亮的情况不是太频繁,好几天其中的1个会没人亮一下,然后又正常。感应距离近的目前我这几个版本中有双色4灯和单色8灯(色温偏红的版本)感应距离近大概只有2米左右。。

网友:
感觉和电容没关系,我的也没电容没发生这些事

网友:
我的一个要很近了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像有撸了4个,改了电池,放衣柜正好。

网友:
我这个2.9元的刚收到试是1—2米距离亮这两天再用又3—4米亮还挺灵敏的,不稳定这可能是便宜的原因吧

网友:
我买了三个,三个版本

网友:
现在是2.9--3.9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几个自亮的情况不是太频繁,好几天其中的1个会没人亮一下,然后又正常。感应距离近的目前我这几个版 ...

有点郁闷,我是放床周边的,起来上夜用,结果时不时亮,想扔了,哈,今天换个电容试下。

楼主:
今天拆开看了,是NSA3182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