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常用命令使用

楼主(2022-04-19):
1、ls命令

         就是list的缩写,通过ls 命令不仅可以查看linux文件夹包含的文件,而且可以查看文件权限(包括目录、文件夹、文件权限)查看目录信息等等
         常用参数搭配:
         ls -a 列出目录所有文件,包含以.开始的隐藏文件
         ls -A 列出除.及..的其它文件
         ls -r 反序排列
         ls -t 以文件修改时间排序
         ls -S 以文件大小排序
         ls -h 以易读大小显示
         ls -l 除了文件名之外,还将文件的权限、所有者、文件大小等信息详细列出来

         实例:
         (1) 按易读方式按时间反序排序,并显示文件详细信息
         ls -lhrt
         (2) 按大小反序显示文件详细信息
         ls -lrS
         (3)列出当前目录中所有以“t”开头的目录的详细内容
         ls -l t*
         (4) 列出文件绝对路径(不包含隐藏文件)
         ls | sed "s:^:`pwd`/:"
         (5) 列出文件绝对路径(包含隐藏文件)
         find $pwd -maxdepth 1 | xargs ls -ld

2、cd命令

         (changeDirectory),命令语法:cd [目录名]。说明:切换当前目录至dirName

         实例:
         (1)进入要目录
         cd /
         (2)进入"家"目录
         cd ~
         (3)进入上一次工作路径
         cd -
         (4)把上个命令的参数作为cd参数使用。
         cd !$

3、pwd命令

         查看当前工作目录路径

         实例:
         (1)查看当前路径
         pwd
         (2)查看软链接的实际路径
         pwd -P

4、mkdir命令

         创建文件夹

         可用选项:
         -m: 对新建目录设置存取权限,也可以用chmod命令设置;
             -p: 可以是一个路径名称。此时若路径中的某些目录尚不存在,加上此选项后,系统将自动建立好那些尚不在的目录,即一次可以建立多个目录;

         实例:
         (1)当前工作目录下创建名为t的文件夹
         mkdir t
         (2)在tmp目录下创建路径为test/t1/t的目录,若不存在,则创建
         mkdir -p /tmp/test/t1/t

5、rm命令

         删除一个目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如果没有使用- r选项,则rm不会删除目录。如果使用 rm 来删除文件,通常仍可以将该文件恢复原状
         rm [选项] 文件…

         实例:
         (1)删除任何.log文件;删除前逐一询问确认
         rm -i *.log
         (2)删除test子目录及子目录中所有档案删除,并且不用一一确认
         rm -rf test
         (3)删除以-f开头的文件
         rm -- -f*
6、rmdir命令         从一个目录中删除一个或多个子目录项,删除某目录时也必须具有对其父目录的写权限。
         注意:不能删除非空目录
         实例:
         (1)当parent子目录被删除后使它也成为空目录的话,则顺便一并删除
         rmdir -p parent/child/child11

7、mv命令

         移动文件或修改文件名,根据第二参数类型(如目录,则移动文件;如为文件则重命令该文件)。
         当第二个参数为目录时,可刚多个文件以空格分隔作为第一参数,移动多个文件到参数2指定的目录中

         实例:
         (1)将文件test.log重命名为test1.txt
         mv test.log test1.txt
         (2)将文件log1.txt,log2.txt,log3.txt移动到根的test3目录中
         mv llog1.txt log2.txt log3.txt /test3
         (3)将文件file1改名为file2,如果file2已经存在,则询问是否覆盖
         mv -i log1.txt log2.txt
         (4)移动当前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到上一级目录
         mv * ../

8、cp命令

         将源文件复制至目标文件,或将多个源文件复制至目标目录。
         注意:命令行复制,如果目标文件已经存在会提示是否覆盖,而在shell脚本中,如果不加-i参数,则不会提示,而是直接覆盖!
         -i 提示
         -r 复制目录及目录内所有项目
         -a 复制的文件与原文件时间一样

         实例:
         (1)复制a.txt到test目录下,保持原文件时间,如果原文件存在提示是否覆盖
         cp -ai a.txt test
         (2)为a.txt建议一个链接(快捷方式)
         cp -s a.txt link_a.txt

9、cat命令

         cat主要有三大功能:
         1.一次显示整个文件:cat filename
         2.从键盘创建一个文件:cat > filename 只能创建新文件,不能编辑已有文件.
         3.将几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cat file1 file2 > file
         -b对非空输出行号
         -n输出所有行号

         实例:
         (1)把 log2012.log 的文件内容加上行号后输入 log2013.log 这个文件里
         cat -n log2012.log log2013.log
         (2)把 log2012.log 和 log2013.log 的文件内容加上行号(空白行不加)之后将内容附加到 log.log 里
         cat -b log2012.log log2013.log log.log
         (3)使用here doc生成新文件
         cat >log.txt <<EOF
         >Hello
         >World
         >PWD=$(pwd)
         >EOF
         ls -l log.txt
         cat log.txt
         Hello
         World
         PWD=/opt/soft/test
         (4)反向列示
         tac log.txt
         PWD=/opt/soft/test
         World
         Hello

10、more命令

         功能类似于cat, more会以一页一页的显示方便使用者逐页阅读,而最基本的指令就是按空白键(space)就往下一页显示,按 b 键就会往回(back)一页显示
         ->>命令参数:
         +n      从笫n行开始显示
         -n       定义屏幕大小为n行
         +/pattern 在每个档案显示前搜寻该字串(pattern),然后从该字串前两行之后开始显示
         -c       从顶部清屏,然后显示
         -d       提示“Press space to continue,’q’ to quit(按空格键继续,按q键退出)”,禁用响铃功能
         -l        忽略Ctrl+l(换页)字符
         -p       通过清除窗口而不是滚屏来对文件进行换页,与-c选项相似
         -s       把连续的多个空行显示为一行
         -u       把文件内容中的下画线去掉
         ->>常用操作命令:
         Enter    向下n行,需要定义。默认为1行
         Ctrl+F   向下滚动一屏
         空格键  向下滚动一屏
         Ctrl+B  返回上一屏
         =       输出当前行的行号
         :f     输出文件名和当前行的行号
         V      调用vi编辑器
         !命令   调用Shell,并执行命令
         q       退出more

         实例:
         (1)显示文件中从第3行起的内容
         more +3 text.txt
         (2)在所列出文件目录详细信息,借助管道使每次显示5行
         ls -l | more -5
         按空格显示下5行

11、less命令

         less 与 more 类似,但使用 less 可以随意浏览文件,而 more 仅能向前移动,却不能向后移动,而且 less 在查看之前不会加载整个文件。
         常用命令参数
         -i  忽略搜索时的大小写
         -N  显示每行的行号
         -o  <文件名> 将less 输出的内容在指定文件中保存起来
         -s  显示连续空行为一行
         /字符串:向下搜索“字符串”的功能
         ?字符串:向上搜索“字符串”的功能
         n:重复前一个搜索(与 / 或 ? 有关)
         N:反向重复前一个搜索(与 / 或 ? 有关)
         -x <数字> 将“tab”键显示为规定的数字空格
         b  向后翻一页
         d  向后翻半页
         h  显示帮助界面
         Q  退出less 命令
         u  向前滚动半页
         y  向前滚动一行
         空格键 滚动一行
         回车键 滚动一页
         [pagedown]: 向下翻动一页
         [pageup]:   向上翻动一页

         实例:
         (1)ps查看进程信息并通过less分页显示
         ps -aux | less -N
         (2)查看多个文件
         less 1.log 2.log
         可以使用n查看下一个,使用p查看前一个

12、head命令

         head 用来显示档案的开头至标准输出中,默认head命令打印其相应文件的开头10行。
         常用参数:
         -n<行数> 显示的行数(行数为复数表示从最后向前数)

         实例:
         (1)显示1.log文件中前20行
         head 1.log -n 20
         (2)显示1.log文件前20字节
         head -c 20 log2014.log
         (3)显示t.log最后10行
         head -n -10 t.log

13、tail命令

         用于显示指定文件末尾内容,不指定文件时,作为输入信息进行处理。常用查看日志文件。
         常用参数:
         -f 循环读取(常用于查看递增的日志文件)
         -n<行数> 显示行数(从后向前)
         (1)循环读取逐渐增加的文件内容
         ping 127.0.0.1 > ping.log &(后台运行:可使用jobs -l查看,也可使用fg将其移到前台运行)
         tail -f ping.log(查看日志)

14、which命令

         在linux要查找某个文件,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可以使用下面的一些命令来搜索:
         which     查看可执行文件的位置。
         whereis 查看文件的位置。
         locate  配合数据库查看文件位置。
         find        实际搜寻硬盘查询文件名称。

         which是在PATH就是指定的路径中,搜索某个系统命令的位置,并返回第一个搜索结果。使用which命令,就可以看到某个系统命令是否存在,以及执行的到底是哪一个位置的命令。
         常用参数:
         -n  指定文件名长度,指定的长度必须大于或等于所有文件中最长的文件名。

         实例:
         (1)查看ls命令是否存在,执行哪个
         which ls
         (2)查看which
         which which
         (3)查看cd
         which cd(显示不存在,因为cd是内建命令,而which查找显示是PATH中的命令)
         查看当前PATH配置:echo $PATH;或使用env查看所有环境变量及对应值

15、whereis命令

         whereis命令只能用于程序名的搜索,而且只搜索二进制文件(参数-b)、man说明文件(参数-m)和源代码文件(参数-s)。如果省略参数,则返回所有信息。whereis及locate都是基于系统内建的数据库进行搜索,因此效率很高,而find则是遍历硬盘查找文件。
         常用参数:
         -b   定位可执行文件。
         -m   定位帮助文件。
         -s   定位源代码文件。
         -u   搜索默认路径下除可执行文件、源代码文件、帮助文件以外的其它文件。

         实例:
         (1)查找locate程序相关文件
         whereis locate
         (2)查找locate的源码文件
         whereis -s locate
         (3)查找lcoate的帮助文件
         whereis -m locate

16、locate命令

         locate通过搜寻系统内建文档数据库达到快速找到档案,数据库由updatedb程序来更新,updatedb是由cron daemon周期性调用的。默认情况下locate命令在搜寻数据库时比由整个由硬盘资料来搜寻资料来得快,但较差劲的是locate所找到的档案若是最近才建立或 刚更名的,可能会找不到,在内定值中,updatedb每天会跑一次,可以由修改crontab来更新设定值。(etc/crontab)。
         locate与find命令相似,可以使用如*、?等进行正则匹配查找
         常用参数:
         -l num(要显示的行数)
         -f   将特定的档案系统排除在外,如将proc排除在外
         -r   使用正则运算式做为寻找条件

         实例:
         (1)查找和pwd相关的所有文件(文件名中包含pwd)
         locate pwd
         (2)搜索etc目录下所有以sh开头的文件
         locate /etc/sh
         (3)查找/var目录下,以reason结尾的文件
         locate -r '^/var.*reason$'(其中.表示一个字符,*表示任务多个;.*表示任意多个字符)

17、find命令

         用于在文件树中查找文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命令格式:
         find pathname -options [-print -exec -ok ...]
         命令参数:
         pathname: find命令所查找的目录路径。例如用.来表示当前目录,用/来表示系统根目录。
         -print: find命令将匹配的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
         -exec: find命令对匹配的文件执行该参数所给出的shell命令。相应命令的形式为'command' {  } \;,注意{   }和\;之间的空格。
         -ok: 和-exec的作用相同,只不过以一种更为安全的模式来执行该参数所给出的shell命令,在执行每一个命令之前,都会给出提示,让用户来确定是否执行。
         命令选项:
         -name 按照文件名查找文件
         -perm 按文件权限查找文件
         -user 按文件属主查找文件
         -group  按照文件所属的组来查找文件。
         -type  查找某一类型的文件,诸如:
                   b - 块设备文件
                   d - 目录
                   c - 字符设备文件
                   l - 符号链接文件
                   p - 管道文件
                   f - 普通文件
         -size n :[c] 查找文件长度为n块文件,带有c时表文件字节大小
         -amin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分钟访问的文件
         -atime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24小时访问的文件
         -cmin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分钟被改变文件状态的文件
         -ctime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24小时被改变文件状态的文件
         -mmin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分钟被改变文件数据的文件
         -mtime n  查找系统中最后n*24小时被改变文件数据的文件
         (用减号-来限定更改时间在距今n日以内的文件,而用加号+来限定更改时间在距今n日以前的文件。 )
         -maxdepth n 最大查找目录深度
         -prune选项来指出需要忽略的目录。在使用-prune选项时要当心,因为如果你同时使用了-depth选项,那么-prune选项就会被find命令忽略
         -newer 如果希望查找更改时间比某个文件新但比另一个文件旧的所有文件,可以使用-newer选项

         实例:
         (1)查找48小时内修改过的文件
         find -atime -2
         (2)在当前目录查找 以.log结尾的文件。 ". "代表当前目录
         find ./ -name '*.log'
         (3)查找/opt目录下 权限为 777的文件
         find /opt -perm 777
         (4)查找大于1K的文件
         find -size +1000c
         find -size 1000c 查找等于1000字符的文件
         -exec         参数后面跟的是command命令,它的终止是以;为结束标志的,所以这句命令后面的分号是不可缺少的,考虑到各个系统中分号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前面加反斜杠。{}   花括号代表前面find查找出来的文件名。

         实例:
         (5)在当前目录中查找更改时间在10日以前的文件并删除它们(无提醒)
         find . -type f -mtime +10 -exec rm -f {} \;
         (6)当前目录中查找所有文件名以.log结尾、更改时间在5日以上的文件,并删除它们,只不过在删除之前先给出提示。 按y键删除文件,按n键不删除
         find . -name '*.log' mtime +5 -ok -exec rm {} \;
         (7)当前目录下查找文件名以passwd开头,内容包含"pkg"字符的文件
         find . -f -name 'passwd*' -exec grep "pkg" {} \;
         (8)用exec选项执行cp命令
         find . -name '*.log' -exec cp {} test3 \;
         -xargs find命令把匹配到的文件传递给xargs命令,而xargs命令每次只获取一部分文件而不是全部,不像-exec选项那样。这样它可以先处理最先获取的一部分文件,然后是下一批,并如此继续下去。

         实例:
         (9)查找当前目录下每个普通文件,然后使用xargs来判断文件类型
         find . -type f -print | xargs file
         (10)查找当前目录下所有以js结尾的并且其中包含'editor'字符的普通文件
         find . -type f -name "*.js" -exec grep -lF 'ueditor' {} \;
         find -type f -name '*.js' | xargs grep -lF 'editor'
         (11)利用xargs执行mv命令
         find . -name "*.log" | xargs -i mv {} test4
         (12)用grep命令在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普通文件中搜索hostnames这个词,并标出所在行
         find . -name \*(转义) -type f -print | xargs grep -n 'hostnames'
         (13)查找当前目录中以一个小写字母开头,最后是4到9加上.log结束的文件
         find . -name '[a-z]*[4-9].log' -print
         (14)在test目录查找不在test4子目录查找
         find test -path 'test/test4' -prune -o -print
         (15)实例1:查找更改时间比文件log2012.log新但比文件log2017.log旧的文件
         find -newer log2012.log ! -newer log2017.log
         使用depth选项:
         depth选项可以使find命令向磁带上备份文件系统时,希望首先备份所有的文件,其次再备份子目录中的文件。
         实例:find命令从文件系统的根目录开始,查找一个名为CON.FILE的文件。 它将首先匹配所有的文件然后再进入子目录中查找
         find / -name "CON.FILE" -depth -print

18、chmod命令

         用于改变linux系统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用它控制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该命令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包含字母和操作符表达式的文字设定法;另一种是包含数字的数字设定法。
         每一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都有三组,每组用三位表示,分别为文件属主的读、写和执行权限;与属主同组的用户的读、写和执行权限;系统中其他用户的读、写和执行权限。可使用ls -l test.txt查找
         以文件log2012.log为例:
         -rw-r--r-- 1 root root 296K 11-13 06:03 log2012.log
         第一列共有10个位置,第一个字符指定了文件类型。在通常意义上,一个目录也是一个文件。如果第一个字符是横线,表示是一个非目录的文件。如果是d,表示是一个目录。从第二个字符开始到第十个共9个字符,3个字符一组,分别表示了3组用户对文件或者目录的权限。权限字符用横线代表空许可,r代表只读,w代表写,x代表可执行。
         常用参数:
         -c 当发生改变时,报告处理信息
         -R 处理指定目录以及其子目录下所有文件
         权限范围:
         u :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的用户
         g :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的群组
         o :除了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用户或群组之外的用户或者群组
         a :所有的用户及群组

         权限代号:
         r :读权限,用数字4表示
         w :写权限,用数字2表示
         x :执行权限,用数字1表示
         - :删除权限,用数字0表示
         s :特殊权限

         实例:
         (1)增加文件t.log所有用户可执行权限
         chmod a+x t.log
         (2)撤销原来所有的权限,然后使拥有者具有可读权限,并输出处理信息
         chmod u=r t.log -c
         (3)给file的属主分配读、写、执行(7)的权限,给file的所在组分配读、执行(5)的权限,给其他用户分配执行(1)的权限
         chmod 751 t.log -c(或者:chmod u=rwx,g=rx,o=x t.log -c)
         (4)将test目录及其子目录所有文件添加可读权限
         chmod u+r,g+r,o+r -R text/ -c

19、tar命令

         用来压缩和解压文件。tar本身不具有压缩功能,只具有打包功能,有关压缩及解压是调用其它的功能来完成。
         弄清两个概念:打包和压缩。打包是指将一大堆文件或目录变成一个总的文件;压缩则是将一个大的文件通过一些压缩算法变成一个小文件
         常用参数:
         -c 建立新的压缩文件
         -f 指定压缩文件
         -r 添加文件到已经压缩文件包中
         -u 添加改了和现有的文件到压缩包中
         -x 从压缩包中抽取文件
         -t 显示压缩文件中的内容
         -z 支持gzip压缩
         -j 支持bzip2压缩
         -Z 支持compress解压文件
         -v 显示操作过程
         有关gzip及bzip2压缩
         gzip实例:压缩gzip fileName .tar.gz和.tgz  解压:gunzip filename.gz或gzip -d filename.gz
         对应:tar zcvf filename.tar.gz     tar zxvf filename.tar.gz
         bz2实例:压缩bzip2 -z filename .tar.bz2 解压:bunzip filename.bz2或bzip -d filename.bz2
         对应:tar jcvf filename.tar.gz         解压:tar jxvf filename.tar.bz2

         实例:
         (1)将文件全部打包成tar包
         tar -cvf log.tar 1.log,2.log 或tar -cvf log.*
         (2)将/etc下的所有文件及目录打包到指定目录,并使用gz压缩
         tar -zcvf /tmp/etc.tar.gz /etc
         (3)查看刚打包的文件内容(一定加z,因为是使用gzip压缩的)
         tar -ztvf /tmp/etc.tar.gz
         (4)要压缩打包/home, /etc ,但不要 /home/dmtsai
         tar --exclude /home/dmtsai -zcvf myfile.tar.gz /home/* /etc

20、chown命令

         chown将指定文件的拥有者改为指定的用户或组,用户可以是用户名或者用户ID;组可以是组名或者组ID;文件是以空格分开的要改变权限的文件列表,支持通配符
         -c 显示更改的部分的信息
         -R 处理指定目录及子目录
         实例:
         (1)改变拥有者和群组 并显示改变信息
    chown -c mail:mail log2012.log
         (2)改变文件群组
         chown -c :mail t.log
         (3)改变文件夹及子文件目录属主及属组为mail
         chown -cR mail: test/
         (4)改变文件
21、df命令         显示磁盘空间使用情况。获取硬盘被占用了多少空间,目前还剩下多少空间等信息,如果没有文件名被指定,则所有当前被挂载的文件系统的可用空间将被显示。默认情况下,磁盘空间将以 1KB 为单位进行显示,除非环境变量 POSIXLY_CORRECT 被指定,那样将以512字节为单位进行显示
         -a 全部文件系统列表
         -h 以方便阅读的方式显示信息
         -i 显示inode信息
         -k 区块为1024字节
         -l 只显示本地磁盘
         -T 列出文件系统类型

         实例:
         (1)显示磁盘使用情况
         df -l
         (2)以易读方式列出所有文件系统及其类型
         df -haT

22、du命令

         du命令也是查看使用空间的,但是与df命令不同的是Linux du命令是对文件和目录磁盘使用的空间的查看
         命令格式:
         du [选项] [文件]
         常用参数:
         -a 显示目录中所有文件大小
         -k 以KB为单位显示文件大小
         -m 以MB为单位显示文件大小
         -g 以GB为单位显示文件大小
         -h 以易读方式显示文件大小
         -s 仅显示总计
         -c或--total  除了显示个别目录或文件的大小外,同时也显示所有目录或文件的总和

         实例:
         (1)以易读方式显示文件夹内及子文件夹大小
         du -h scf/
         (2)以易读方式显示文件夹内所有文件大小
         du -ah scf/
         (3)显示几个文件或目录各自占用磁盘空间的大小,还统计它们的总和
         du -hc test/ scf/
         (4)输出当前目录下各个子目录所使用的空间
         du -hc --max-depth=1 scf/

23、ln命令

         功能是为文件在另外一个位置建立一个同步的链接,当在不同目录需要该问题时,就不需要为每一个目录创建同样的文件,通过ln创建的链接(link)减少磁盘占用量。
         链接分类:软件链接及硬链接
         软链接:
         1.软链接,以路径的形式存在。类似于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快捷方式
         2.软链接可以 跨文件系统 ,硬链接不可以
         3.软链接可以对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进行链接
         4.软链接可以对目录进行链接
         硬链接:
         1.硬链接,以文件副本的形式存在。但不占用实际空间。
         2.不允许给目录创建硬链接
         3.硬链接只有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才能创建
         需要注意:
         第一:ln命令会保持每一处链接文件的同步性,也就是说,不论你改动了哪一处,其它的文件都会发生相同的变化;
         第二:ln的链接又分软链接和硬链接两种,软链接就是ln –s 源文件 目标文件,它只会在你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文件的镜像,不会占用磁盘空间,硬链接 ln 源文件 目标文件,没有参数-s, 它会在你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和源文件大小相同的文件,无论是软链接还是硬链接,文件都保持同步变化。
         第三:ln指令用在链接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以上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会把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若同时指定多个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并非是一个已存在的目录,则会出现错误信息。
         常用参数:
         -b 删除,覆盖以前建立的链接
         -s 软链接(符号链接)
         -v 显示详细处理过程

         实例:
         (1)给文件创建软链接,并显示操作信息
         ln -sv source.log link.log
         (2)给文件创建硬链接,并显示操作信息
         ln -v source.log link1.log
         (3)给目录创建软链接
         ln -sv /opt/soft/test/test3 /opt/soft/test/test5

24、date命令

         显示或设定系统的日期与时间
         命令参数:
         -d<字符串>  显示字符串所指的日期与时间。字符串前后必须加上双引号。
         -s<字符串>  根据字符串来设置日期与时间。字符串前后必须加上双引号。
         -u  显示GMT。
         %H 小时(00-23)
         %I 小时(00-12)
         %M 分钟(以00-59来表示)
         %s 总秒数。起算时间为1970-01-01 00:00:00 UTC。
         %S 秒(以本地的惯用法来表示)
         %a 星期的缩写。
         %A 星期的完整名称。
         %d 日期(以01-31来表示)。
         %D 日期(含年月日)。
         %m 月份(以01-12来表示)。
         %y 年份(以00-99来表示)。
         %Y 年份(以四位数来表示)。

         实例:
         (1)显示下一天
         date +%Y%m%d --date="+1 day"  //显示下一天的日期
         (2)-d参数使用
         date -d "nov 22"  今年的 11 月 22 日是星期三
         date -d '2 weeks' 2周后的日期
         date -d 'next monday' (下周一的日期)
         date -d next-day +%Y%m%d(明天的日期)或者:date -d tomorrow +%Y%m%d
         date -d last-day +%Y%m%d(昨天的日期) 或者:date -d yesterday +%Y%m%d
         date -d last-month +%Y%m(上个月是几月)
         date -d next-month +%Y%m(下个月是几月)

25、cal命令

         可以用户显示公历(阳历)日历如只有一个参数,则表示年份(1-9999),如有两个参数,则表示月份和年份
         常用参数:
         -3 显示前一月,当前月,后一月三个月的日历
         -m 显示星期一为第一列
         -j 显示在当前年第几天
         -y [year]显示当前年[year]份的日历

         实例:
         (1)显示指定年月日期
         cal 9 2012
         (2)显示2013年每个月日历
         cal -y 2013
         (3)将星期一做为第一列,显示前中后三月
         cal -3m

26、grep命令

         强大的文本搜索命令,grep(Global Regular Expression Print)全局正则表达式搜索
         grep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它在一个或多个文件中搜索字符串模板。如果模板包括空格,则必须被引用,模板后的所有字符串被看作文件名。搜索的结果被送到标准输出,不影响原文件内容。
         命令格式:
         grep [option] pattern file|dir
         常用参数:
         -A n --after-context显示匹配字符后n行
         -B n --before-context显示匹配字符前n行
         -C n --context 显示匹配字符前后n行
         -c --count 计算符合样式的列数
         -i 忽略大小写
         -l 只列出文件内容符合指定的样式的文件名称
         -f 从文件中读取关键词
         -n 显示匹配内容的所在文件中行数
         -R 递归查找文件夹
         grep的规则表达式:
         ^  #锚定行的开始 如:'^grep'匹配所有以grep开头的行。
         $  #锚定行的结束 如:'grep$'匹配所有以grep结尾的行。
         .  #匹配一个非换行符的字符 如:'gr.p'匹配gr后接一个任意字符,然后是p。
         *  #匹配零个或多个先前字符 如:'*grep'匹配所有一个或多个空格后紧跟grep的行。
         .*   #一起用代表任意字符。
         []   #匹配一个指定范围内的字符,如'[Gg]rep'匹配Grep和grep。
         [^]  #匹配一个不在指定范围内的字符,如:'[^A-FH-Z]rep'匹配不包含A-R和T-Z的一个字母开头,紧跟rep的行。
         \(..\)  #标记匹配字符,如'\(love\)',love被标记为1。
         \<      #锚定单词的开始,如:'\<grep'匹配包含以grep开头的单词的行。
         \>      #锚定单词的结束,如'grep\>'匹配包含以grep结尾的单词的行。
         x\{m\}  #重复字符x,m次,如:'0\{5\}'匹配包含5个o的行。
         x\{m,\}  #重复字符x,至少m次,如:'o\{5,\}'匹配至少有5个o的行。
         x\{m,n\}  #重复字符x,至少m次,不多于n次,如:'o\{5,10\}'匹配5--10个o的行。
         \w    #匹配文字和数字字符,也就是[A-Za-z0-9],如:'G\w*p'匹配以G后跟零个或多个文字或数字字符,然后是p。
         \W    #\w的反置形式,匹配一个或多个非单词字符,如点号句号等。
         \b    #单词锁定符,如: '\bgrep\b'只匹配grep。

         实例:
         (1)查找指定进程
         ps -ef | grep svn
         (2)查找指定进程个数
         ps -ef | grep svn -c
         (3)从文件中读取关键词
         cat test1.txt | grep -f key.log
         (4)从文件夹中递归查找以grep开头的行,并只列出文件
         grep -lR '^grep' /tmp
         (5)查找非x开关的行内容
         grep '^[^x]' test.txt
         (6)显示包含ed或者at字符的内容行
         grep -E 'ed|at' test.txt

27、wc命令

         wc(word count)功能为统计指定的文件中字节数、字数、行数,并将统计结果输出
         命令格式:
         wc [option] file..
         命令参数:
         -c 统计字节数
         -l 统计行数
         -m 统计字符数
         -w 统计词数,一个字被定义为由空白、跳格或换行字符分隔的字符串

         实例:
         (1)查找文件的  行数 单词数 字节数 文件名
         wc text.txt 结果:7     8     70     test.txt
         (2)统计输出结果的行数
         cat test.txt | wc -l

28、ps命令

         ps(process status),用来查看当前运行的进程状态,一次性查看,如果需要动态连续结果使用top
         linux上进程有5种状态:
         1. 运行(正在运行或在运行队列中等待)
         2. 中断(休眠中, 受阻, 在等待某个条件的形成或接受到信号)
         3. 不可中断(收到信号不唤醒和不可运行, 进程必须等待直到有中断发生)
         4. 僵死(进程已终止, 但进程描述符存在, 直到父进程调用wait4()系统调用后释放)
         5. 停止(进程收到SIGSTOP, SIGSTP, SIGTIN, SIGTOU信号后停止运行运行)
         ps工具标识进程的5种状态码:
         D 不可中断 uninterruptible sleep (usually IO)
         R 运行 runnable (on run queue)
         S 中断 sleeping
         T 停止 traced or stopped
         Z 僵死 a defunct (”zombie”) process
         命令参数:
         -A 显示所有进程
         a 显示所有进程
         -a 显示同一终端下所有进程
         c 显示进程真实的名称
         e 显示环境变量
         f 显示进程间的关系
         r 显示当前终端运行的进程
         -aux 显示所有包含其它使用的进程

         实例:
         (1)显示当前所有进程环境变量及进程间关系
         ps -ef
         (2)显示当前所有进程
         ps -A
         (3)与grep联用查找某进程
         ps -aux | grep apache
         (4)找出与 cron 与 syslog 这两个服务有关的 PID 号码
         ps aux | grep '(cron|syslog)'

29、top命令

         显示当前系统正在执行的进程的相关信息,包括进程ID、内存占用率、CPU占用率等
         常用参数:
         -c 显示完整的进程命令
         -s 保密模式
         -p <进程号> 指定进程显示
         -n <次数>循环显示次数

         实例:
         (1)
         top - 14:06:23 up 70 days, 16:44,  2 users,  load average: 1.25, 1.32, 1.35
         Tasks: 206 total,   1 running, 205 sleeping,   0 stopped,   0 zombie
         Cpu(s):  5.9%us,  3.4%sy,  0.0%ni, 90.4%id,  0.0%wa,  0.0%hi,  0.2%si,  0.0%st
         Mem:  32949016k total, 14411180k used, 18537836k free,   169884k buffers
         Swap: 32764556k total,        0k used, 32764556k free,  3612636k cached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28894 root      22   0 1501m 405m  10m S 52.2  1.3   2534:16 java
         前五行是当前系统情况整体的统计信息区,
         第一行,任务队列信息,同 uptime 命令的执行结果,具体参数说明情况如下:
         14:06:23 — 当前系统时间
         up 70 days, 16:44 — 系统已经运行了70天16小时44分钟(在这期间系统没有重启过的吆!)
         2 users — 当前有2个用户登录系统
         load average: 1.15, 1.42, 1.44 — load average后面的三个数分别是1分钟、5分钟、15分钟的负载情况。
         load average数据是每隔5秒钟检查一次活跃的进程数,然后按特定算法计算出的数值。如果这个数除以逻辑CPU的数量,结果高于5的时候就表明系统在超负荷运转了。
         第二行,Tasks — 任务(进程),具体信息说明如下:
         系统现在共有206个进程,其中处于运行中的有1个,205个在休眠(sleep),stoped状态的有0个,zombie状态(僵尸)的有0个。
         第三行,cpu状态信息,具体属性说明如下:
         5.9%us — 用户空间占用CPU的百分比。
         3.4% sy — 内核空间占用CPU的百分比。
         0.0% ni — 改变过优先级的进程占用CPU的百分比
         90.4% id — 空闲CPU百分比
         0.0% wa — IO等待占用CPU的百分比
         0.0% hi — 硬中断(Hardware IRQ)占用CPU的百分比
         0.2% si — 软中断(Software Interrupts)占用CPU的百分比
         备注:在这里CPU的使用比率和windows概念不同,需要理解linux系统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的相关知识!
         第四行,内存状态,具体信息如下:
         32949016k total — 物理内存总量(32GB)
         14411180k used — 使用中的内存总量(14GB)
         18537836k free — 空闲内存总量(18GB)
         169884k buffers — 缓存的内存量 (169M)
         第五行,swap交换分区信息,具体信息说明如下:
         32764556k total — 交换区总量(32GB)
         0k used — 使用的交换区总量(0K)
         32764556k free — 空闲交换区总量(32GB)
         3612636k cached — 缓冲的交换区总量(3.6GB)
         第六行,空行。
         第七行以下:各进程(任务)的状态监控,项目列信息说明如下:
         PID — 进程id
         USER — 进程所有者
         PR — 进程优先级
         NI — nice值。负值表示高优先级,正值表示低优先级
         VIRT — 进程使用的虚拟内存总量,单位kb。VIRT=SWAP+RES
         RES — 进程使用的、未被换出的物理内存大小,单位kb。RES=CODE+DATA
         SHR — 共享内存大小,单位kb
         S — 进程状态。D=不可中断的睡眠状态 R=运行 S=睡眠 T=跟踪/停止 Z=僵尸进程
         %CPU — 上次更新到现在的CPU时间占用百分比
         %MEM — 进程使用的物理内存百分比
         TIME+ — 进程使用的CPU时间总计,单位1/100秒
         COMMAND — 进程名称(命令名/命令行)

         top交互命令
         h 显示top交互命令帮助信息
         c 切换显示命令名称和完整命令行
         m 以内存使用率排序
         P 根据CPU使用百分比大小进行排序
         T 根据时间/累计时间进行排序
         W 将当前设置写入~/.toprc文件中
         o或者O 改变显示项目的顺序

30、kill命令

         发送指定的信号到相应进程。不指定型号将发送SIGTERM(15)终止指定进程。如果任无法终止该程序可用“-KILL” 参数,其发送的信号为SIGKILL(9) ,将强制结束进程,使用ps命令或者jobs 命令可以查看进程号。root用户将影响用户的进程,非root用户只能影响自己的进程。

         常用参数:
         -l  信号,若果不加信号的编号参数,则使用“-l”参数会列出全部的信号名称
         -a  当处理当前进程时,不限制命令名和进程号的对应关系
         -p  指定kill 命令只打印相关进程的进程号,而不发送任何信号
         -s  指定发送信号
         -u  指定用户

         实例:
         (1)先使用ps查找进程pro1,然后用kill杀掉
         kill -9 $(ps -ef | grep pro1)

31、free命令

         显示系统内存使用情况,包括物理内存、交互区内存(swap)和内核缓冲区内存。
         命令参数:
         -b 以Byt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k 以kb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 以mb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g 以gb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s<间隔秒数> 持续显示内存
         -t 显示内存使用总合

         实例:
         (1)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free
         free -k
         free -m
         (2)以总和的形式显示内存的使用信息
         free -t
         (3)周期性查询内存使用情况
         free -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