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块希捷1T硬盘比比看

楼主(2022-04-19):
有三块1T容量的希捷3.5寸硬盘,想拿2块出来做RAID型号分别是ST1000DM003、ST1000DM003、ST1000VX000

照说做RAID最好用同型号的硬盘,那用两块DM003最好,结果翻过来一看,第一个DM003的主板是梯形的(15年),第二个DM003是方形的(13年),和VX000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14年)
就是两块DM003用了不同的主板,而VX000的主板和早期的DM003相同
还有DM和VX的另一个区别是用的电机不同,DM的普通盘,VX是监控盘,电机底部有胶封,可能是7X24长时间工作需要更耐久的电机

网友:
用老机械硬盘就是看中了安全,至于速度,在意就选固态了。

网友:
虽然批次不同但磁头、柱面和扇区数量最好是相同的

网友:
1T做仓库盘有点小了

网友:
随便用就行,没多大区别

网友:
三块硬盘三个产地

网友:
家用做个监控还行

网友A:
3块盘,正好做RAID 5啊,速度和安全都能兼得

网友:
折腾着玩玩,那无所谓了,两种都试一下呗

网友:
要做raid 1吗?最好容量、转速一样。
ST1000DM003是7200转,VX系列都是5900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盘,正好做RAID 5啊,速度和安全都能兼得

支持,raid5才是真保险。

网友:
机械现在主要做数据备份盘,比较放心

网友:
3个1t少了点

网友:
虽然单碟容量一致,但盘片转速不一样,导致读取速度不同。

网友:
没事,raid5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