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Linux系统安全性,Linux十六个安全优化配置详解

楼主(2022-04-19):
概述

如何提高linux系统的安全性,总结一句话:最小的权限+最少的服务=最大的安全

所以,无论是配置任何服务器,我们都必须把不用的服务关闭、把系统权限设置到最小,这样才能保证服务器最大的安全。下面是基于CentOS服务器的安全设置,供大家参考。

一、注释掉系统不需要的用户和用户组

注意:不建议直接删除,当你需要某个用户时,自己重新添加会很麻烦。
# cp /etc/passwd /etc/passwd.bak #修改之前先备份
# vi /etc/passwd #编辑用户,在前面加上#注释掉此行
#adm:x:3:4:adm:/var/adm:/sbin/nologin#lp:x:4:7:lp:/var/spool/lpd:/sbin/nologin#sync:x:5:0:sync:/sbin:/bin/sync#shutdown:x:6:0:shutdown:/sbin:/sbin/shutdown#halt:x:7:0:halt:/sbin:/sbin/halt#uucp:x:10:14:uucp:/var/spool/uucp:/sbin/nologin#operator:x:11:0:operator:/root:/sbin/nologin#games:x:12:100:games:/usr/games:/sbin/nologin#gopher:x:13:30:gopher:/var/gopher:/sbin/nologin#ftp:x:14:50:FTP User:/var/ftp:/sbin/nologin #注释掉ftp匿名账号# cp /etc/group /etc/group.bak #修改之前先备份
# vi /etc/group
#adm:x:4:root,adm,daemon#lp:x:7:daemon,lp#uucp:x:14:uucp#games:x:20:#dip:x:40:

二、关闭系统不需要的服务

下面这些服务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可以选择关闭:
anacron、auditd、autofs、avahi-daemon、avahi-dnsconfd、bluetooth、cpuspeed、firstboot、gpm、haldaemon、hidd、ip6tables、ipsec、isdn、lpd、mcstrans、messagebus、netfs、nfs、nfslock、nscd、pcscd portmap、readahead_early、restorecond、rpcgssd、rpcidmapd、rstatd、sendmail、setroubleshoot、yppasswdd ypserv

三、禁止非root用户执行/etc/rc.d/init.d/下的系统命令

chmod -R 700 /etc/rc.d/init.d/*

四、给下面的文件加上不可更改属性,从而防止非授权用户获得权限

chattr +i /etc/passwd
chattr +i /etc/shadow
chattr +i /etc/group
chattr +i /etc/gshadow
chattr +i /etc/services #给系统服务端口列表文件加锁,防止未经许可的删除或添加服务
lsattr /etc/passwd /etc/shadow /etc/group /etc/gshadow /etc/services #显示文件的属性
注意:执行以上权限修改之后,就无法添加删除用户了。

五、修改ssh远程登录端口和屏蔽root远程登录

#备份SSH配置 cp /etc/ssh/sshd_config sshd_config.bak
#修改SSH安全配置 vi /etc/ssh/sshd_config
#SSH链接默认端口 port 53123 (默认#Port 22,在这一行上面添加即可)#禁止root账号登陆 PermitRootLogin no#禁止空密码 PermitEmptyPasswords no#不使用DNS UseDNS no

六、禁止使用Ctrl+Alt+Del快捷键重启服务器

配置文件:
/etc/init/control-alt-delete.conf
# vim /etc/init/control-alt-delete.conf
# start on control-alt-delete//注释掉此行即可
exec /sbin/shutdown -r now

七、隐藏服务器系统信息

在缺省情况下,当你登陆到linux系统,它会告诉你该linux发行版的名称、版本、内核版本、服务器的名称。
为了不让这些默认的信息泄露出来,我们要进行下面的操作,让它只显示一个"login:"提示符。
删除/etc/issue和/etc/issue.net这两个文件,或者把这2个文件改名,效果是一样的。
mv /etc/issue /etc/issuebakmv /etc/issue.net /etc/issue.netbak八、给命令历史记录添加时间戳这样就可以看到在什么时间执行了什么命令。
echo export HISTTIMEFORMAT=\"%h %d %H:%M:%S \" >> /root/.bashrc

九、关闭多余的虚拟控制台

CentOS 6.0 开始 TTY 的配置由 /etc/inittab 更改为 /etc/init/start-ttys.conf,执行以下命令可将默认6个 TTY 改为2个:
找到 tty [1-6] 改成 tty [1-2]

十、设置一些全局变量

#设置自动退出终端,防止非法关闭ssh客户端造成登录进程过多,可以设置大一些,单位为秒
echo "TMOUT=3600">> /etc/profile
#历史命令记录数量设置为100条
sed -i "s/HISTSIZE=1000/HISTSIZE=100/" /etc/profile
#立即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十一、使用yum update更新系统时不升级内核,只更新软件包

由于系统与硬件的兼容性问题,有可能升级内核后导致服务器不能正常启动,这是非常可怕的,没有特别的需要,建议不要随意升级内核。
cp /etc/yum.conf /etc/yum.confbak1、修改yum的配置文件 vi /etc/yum.conf 在[main]的最后添加 exclude=kernel*
2、直接在yum的命令后面加上如下的参数:
yum --exclude=kernel* update
查看系统版本 cat /etc/issue
查看内核版本 uname -a

十二、关闭Centos自动更新

chkconfig --list yum-updatesd #显示当前系统状态service yum-updatesd stop service yum-updatesd status #查看是否关闭chkconfig --level 35 yum-updatesd off #禁止开启启动(系统模式为3、5)chkconfig yum-updatesd off #禁止开启启动(所有启动模式全部禁止)chkconfig --list yum-updatesd #显示当前系统状态

十三、删除MySQL历史记录

用户登陆数据库后执行的SQL命令也会被MySQL记录在用户目录的.mysql_history文件里。
如果数据库用户用SQL语句修改了数据库密码,也会因.mysql_history文件而泄漏。
所以我们在shell登陆及备份的时候不要在-p后直接加密码,而是在提示后再输入数据库密码。
另外这两个文件我们也应该不让它记录我们的操作,以防万一。
cp .bash_history .bash_historybak #备份cp .mysql_history .mysql_historybakrm .bash_history .mysql_historyln -s /dev/null .bash_historyln -s /dev/null .mysql_history

十四、优化Linux内核参数

cp /etc/sysctl.conf /etc/sysctl.confbak
vi /etc/sysctl.conf #在文件末尾添加以下内容
net.ipv4.ip_forward = 1 #修改为1net.core.somaxconn = 262144net.core.netdev_max_backlog = 262144net.core.wmem_default = 8388608net.core.rmem_default = 8388608net.core.rmem_max = 16777216net.core.wmem_max = 16777216net.ipv4.netfilter.ip_conntrack_max = 131072net.ipv4.netfilter.ip_conntrack_tcp_timeout_established = 180net.ipv4.route.gc_timeout = 20net.ipv4.ip_conntrack_max = 819200net.ipv4.ip_local_port_range = 10024 65535net.ipv4.tcp_retries2 = 5net.ipv4.tcp_fin_timeout = 30net.ipv4.tcp_syn_retries = 1net.ipv4.tcp_synack_retries = 1net.ipv4.tcp_timestamps = 0net.ipv4.tcp_tw_recycle = 1net.ipv4.tcp_tw_len = 1net.ipv4.tcp_tw_reuse = 1net.ipv4.tcp_keepalive_time = 120net.ipv4.tcp_keepalive_probes = 3net.ipv4.tcp_keepalive_intvl = 15net.ipv4.tcp_max_tw_buckets = 36000net.ipv4.tcp_max_orphans = 3276800net.ipv4.tcp_max_syn_backlog = 262144net.ipv4.tcp_wmem = 8192 131072 16777216net.ipv4.tcp_rmem = 32768 131072 16777216net.ipv4.tcp_mem = 94500000 915000000 927000000/sbin/sysctl -p #使配置立即生效

十五、CentOS 系统优化

cp /etc/profile /etc/profilebak2
vi /etc/profile #在文件末尾添加以下内容
ulimit -c unlimitedulimit -s unlimitedulimit -SHn 65535ulimit -S -c 0export LC_ALL=Csource /etc/profile #使配置立即生效
ulimit -a #显示当前的各种用户进程限制

十六、服务器禁止ping

cp /etc/rc.d/rc.local /etc/rc.d/rc.localbak
vi /etc/rc.d/rc.local #在文件末尾增加下面这一行
echo 1 > /proc/sys/net/ipv4/icmp_echo_ignore_all参数0表示允许 1表示禁止

在做上面操作时,一定要记得:

1、最小的权限+最小的服务=最大的安全
2、操作之前先备份;
3、为避免配置错误无法登录主机,请始终保持有一个终端已用root登录并不退出,在另一个终端中做配置修改。这样即使改错,也不至于因系统无法登录导致永远无法登录或恢复配置。

来自:波波说运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