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850款横空出世,南通果然是中国的电动工具之乡

楼主(2022-04-19):
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直接看图吧,有没有老哥试水!

网友A:
看做工和参数,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
这参数 这价格
要是真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alibaba更便宜,两电一充260

网友:
刚需的可以考虑,我用普通扳手都没机会。

楼主:
阿里巴巴更便宜

网友:
得伟的不会是他们代工的吧

网友:
就主控,电机有差别,这价格就看实惠不实惠,

网友:
和牧田款171一样,只仿了外观

网友: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坐等迪奥大的上车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和参数,这个价格不错

看着按键应该是通用款   造型仿德伟还是可以

网友B:
问了想买给裸机,但是电池是牧田款的,我手上都是得伟和高一平台。

网友C:
牧田款电批电炮老美和小日子都做过对比测评看到最后结果是,主控外壳材质力量都不如原装但是差别不会很大,好几倍的价格放在那差的那一些我可以无视

网友:
主要是850也才六百,差别真心不大,如果差个一千块,那就很诱人了

网友:
有个手电钻,就是南通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款电批电炮老美和小日子都做过对比测评看到最后结果是,主控外壳材质力量都不如原装但是差别不会很大, ...

肯定对比的不是1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想买给裸机,但是电池是牧田款的,我手上都是得伟和高一平台。

电池是大艺款的,三个等长脚,山寨牧田款电池是四个脚,两长两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