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新鲜拆机 华为MateBook14

楼主(2022-04-19):
其实是一个月就下单了,结果受疫情影响一直没能发货,昨天终于收到了,开拆。
配置:14寸触屏版,I5 1135G7,16G,512GSSD。

网友:
做工感觉不错,细节处理得比较好。看那个WIFI模块上有张隔离纸。 我以前那个联想的小新笔记本的WIFI经常掉线,拆机发现WIFI天线的连接处跟旁边的焊点都碰到了。用了2年,键盘又坏了。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
之前帮别人换个华为手机的屏,结果拆天线的时候把天线座都扣掉了,仔细看了下,感觉是座子没焊到位,换这么多手机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就感觉华为品控是不是也不咋的。

网友:
现在内存都不让换了,直接贴在主板上

网友:
低电压cpu用这么大俩根铜管,不错

网友:
照片拍得,让我觉得键盘加触摸板比屏幕宽一半。

网友A:
现在为啥没这个贴了

网友:
看楼主的图,电池算是两串两并?

网友:
华为的matebook还不错,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用双风扇有点浪费

网友:
看着舒服,不错不错

网友:
变压器供电切换电池供电,屏幕会黑屏一次重新显示吗?
另外,很好奇intel怎么卖CPU给HW的?不怕被米国处罚?

网友:
希望撸主用得开心,反正我是不敢买这些新入行的牌子的,总觉得不靠谱

网友B:
软件兼容性一般般,大学里用一些专业软件的学生后来都换回了三大老牌子惠戴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为啥没这个贴了

好像集成到触控板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兼容性一般般,大学里用一些专业软件的学生后来都换回了三大老牌子惠戴联 ...

软件windows,硬件intel,真不知道所谓的兼容性和其他牌子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华为的做工是值得信赖的,毕竟是做网络设备起家的,质量要求比消费类电子高多了。

网友C:
买的荣耀magicbook 14 2021款,那个喇叭接口还剪掉两根,估计是设计时喇叭线走一根,安装时设计变更为一边走一根喇叭线,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好,不过总比联想飞线强,用下来怎么说呢,感觉华为很多设计还是很欠缺,虽然笔记本没啥太大技术含量。首先,键盘没有关闭屏幕快捷键,如果想要关闭屏幕,只能设置关闭时间,等系统关闭屏幕。还有一个是睡眠经常睡不着,或者放包里唤醒,鼠标和后台程序什么的都关了,有一天放包里拿出来烫的要命,半路自己从休眠开了,然后一直运行。还有一个是电池确实不耐用,可能是因为性能高的原因,i5-11代,电池也就4个小时,仅仅正常办公等,以前用的acer6代可以搞9个小时,感觉很不习惯。要是优点,那肯定是华为的投屏,够好用。还有一个是风扇基本开机不停的转,除非一动不动电脑,原来用的超级本基本风扇很少转。综合下来觉得,满分10分打分5-6分吧。不过还是要支持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荣耀magicbook 14 2021款,那个喇叭接口还剪掉两根,估计是设计时喇叭线走一根,安装时设计变更为一边 ...

这款跟AMD用的一样的模具,CPU可以连续40w工作,所以耗电确实有点快,看你怎么用了,可以自己限制的,我用的AMD的那款,都可以8小时办公。
3:2的显示屏才是真正的办公利器,用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家用的显示器都换成华为3:2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