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瓶车外壳什么材料能用什么胶粘起来?

楼主(2022-04-19):
外壳撞坏了,整个换的话一方面价格高,还要完整拆下来费功夫,有没有胶水能粘住的?

网友:
工程ab胶水!!在连接处上ab胶可以在分裂面钻2小洞用铁丝旋紧!!然后固话24小时,最好48小时

网友:
环氧树脂胶水

网友:
用AB脚就可以粘,大块的要用细铁丝缝一下,这样就牢固了,因为这是【脸面】,可能样子不怎么好看。

网友:
在后面贴衬有一定强度的金属或非金属片,用AB胶,铸工胶等粘合。粘合工艺不要省呵

网友:
这玩意已经缺了一块还咋粘?破罐子破摔得了,用到哪天算哪天,换新

网友:
合适的不锈钢网、剪裁贴背面、用大功率烙铁加热让不锈钢网融进外壳、正面打磨挂腻子再喷漆。

网友:
这种是abs塑料

网友:
底里用一薄铝片(容易塑型)衬底,再将细碎的粘贴回来,很多胶水都可以。

楼主:
ab胶粘不住啊

网友:
找几块合适大小的塑料片,衬在里面,使用电烙铁把衬片先焊接固定住,能够全部堵住漏洞最好;不行的话,再找其他的铁网等材料,把破的地方,能够在里面遮挡住;然后再使用环氧树脂双份加玻璃纤维布堵破损位置,因为这个纤维布是可以多次多层贴的,直到把缺口贴好为止,打磨一下再喷漆就好。
使用电烙铁把合适的铁丝加固在里面是前提,防止接口处易断。
原塑料片完整的话,有一种神器:

汽车保险杠焊机焊枪修复塑料机大波浪焊丝焊钉钉子补钉补丁小焊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低成本修下就行了,你们这又是挂网又是镶钉的,明显没明白人家的意思。
听我的,5块一大卷的透明胶带,对付这种开裂,好使的很。

网友:
我也觉得胶带稳准狠

网友:
pvc胶水试一下,涂一下在塑料上如有反应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