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关于机顶盒使用爱奇艺tv版

楼主(2022-04-19):
家里天猫魔盒机顶盒一个月前使用爱奇艺tv版出莫名其妙的播放问题,
前几日更换成了魔百盒,还是爱奇艺有问题,就是操作界面卡死,没法操作,其他app都没问题,
这个是app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爱奇艺TV版默认开启自研内核,如果播放有问题,可以进设置改为系统默认,低配设备不建议开启H265和H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奇艺TV版默认开启自研内核,如果播放有问题,可以进设置改为系统默认,低配设备不建议开启H265和HDR ...

非常感谢!一直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如此,回头试试。

网友B:
卡 我一般清理一下垃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 我一般清理一下垃圾就好了

它这个不是卡,是进界面操作几次后就任何按键没反应,遥控板不存在了,只有重新物理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