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微波炉,G80F23CN3L-C2(R0)

楼主(2022-04-19):
之前一段时间,老妈用微波炉打东西,连续打了几样菜,用了超过15分钟,一下就不工作了,我去看;能开机,数码管有显示,但没有加热动作,用一碗水试了下,没有任何温度,用功率计测试功率也很低。
不会修这玩意儿,网上说磁控管坏的几率比较大,还有可能是那个二极管

型号铭牌

拆开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微波炉构造,至于缺件偷工啥的不懂了。有懂得大神说下吧

这个磁控管,很常见的型号

这个二极管,一般二极管档测试不了,但后来证明是好的

上端,风扇,带加热的发热灯管

灯泡 ,有很多油渍

拆磁控管可费劲了,工厂里面难道用风暴强上的。。。
用了几个打螺丝刀,最后大力出奇迹弄出来的 这里变形的螺丝孔位可见一斑

螺丝 都手动,电动螺丝刀轮番折腾下 磨圆了

终于拆下来,也没法测试好坏,网上看了下,同型号的很便宜,20多还包邮,就下单买了一个。

到货后,包装还行

估计翻新的,也不管了,能用就行

新的1

新的2

新的3

里面这个是云母片,没啥损坏的样子就没换了

复位

开机用烧开水的方式测试,很快就烧开了,测试功率1000多瓦,
被我逮着了,呵呵。

-完贴,谢谢-

网友A:
坏的拆开看看,估计能修复

网友B:
看网上说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磁控管两接口端与外壳之间,短路就是坏了。当然两接口之间断路也不行

网友:
上个月家里也坏了,从网上找视频看了下,一般就是磁控管、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电容 容易出问题,刚好我那个是二极管烧了,还好我那是二极管烧了,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拆开看看,估计能修复

一拆出磁铁给小朋友玩耍去了
老铁说说看 怎么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磁控管两接口端与外壳之间,短路就是坏了。当然两接口之间断路也不行 ...

我这个二极管 测试是短路态的,但其实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拆开看看,估计能修复

肯定能行

网友:
测磁控管两个接线端对外壳电阻,如果为0,那就简单了,把接线柱(1-2块钱的事情)换掉就好,接线柱内部封装了2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相对质量还可以,市场占有率挺高的。

网友:
磁控管求赠送充数

网友C:
手机有好的和坏的,对比测一下,最好修~

网友:
印象里格兰仕是一个造烤箱的

网友:
微波炉买来就没用过,关键的是还放在厨房吸收油烟,你说爽不爽

网友:
朋友的微波炉里面好干净啊!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的磁控管很容易坏

网友D:
这个螺丝应该用套筒拆吧?

楼主:
行是行,儿子就少了个玩具了,
已经拆下磁铁给儿子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螺丝应该用套筒拆吧?

就是没套筒,就差套筒了
30公分长的螺丝刀就悍然不动,最后直接电钻钻穿下来的

楼主:
一拆解 儿子表示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有好的和坏的,对比测一下,最好修~

竟然发现手里的万用表测试 一好一坏都一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