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有没一款软件用来拼PCB板子的?

楼主(2022-04-19):
打算在JLC打板,可是由于零碎PCB比较多,想在10X10范围内放更多的板子,想咨询一款软件,能将各个Gerber文件拼成一个整体文件的软件,不想浪费10x10面积,抠尽羊毛
因为很多小板子是3cmx4cm的还有一些更小的,如果不拼一下感觉很浪费,如果做同样的又没什么用浪费资源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软件。

网友:
习惯白嫖的过分了,GB文件逆向转PCB自己拼就是了,总有人把白嫖当成理所当然,这点不利于发展

网友:
没有合并的拼版软件,只有自己拼然后裁剪。最开始也是能薅的可劲薅,现在每个月有时都忘了打样,实在是不知道做什么,有的打烊后就扔一边了。

网友:
可以用cam350拼板

网友A:
没太大需求还是用多一个手机号注册个账号来得实在。
拼版后回来还得自己切,不能开槽打孔分隔开来,不然过不了审核得。

网友B:
建议别想,嘉立创的一大特点就是审核严格,不让你拼版的,除非你这么多板全部铺同一片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太大需求还是用多一个手机号注册个账号来得实在。
拼版后回来还得自己切,不能开槽打孔分隔开来,不然过 ...

但是你这个做法最好避免收货地址为同一个,不然可能判定为恶意撸羊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想,嘉立创的一大特点就是审核严格,不让你拼版的,除非你这么多板全部铺同一片铜 ...

不一定敷铜,只要不做邮票或者vcut之类的就行,自己切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敷铜,只要不做邮票或者vcut之类的就行,自己切割

开槽都不行,好像只有不开槽不切割

网友:
百十块钱,搞个小台锯,自己切就是了

网友:
CTRL+C  CTRL+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你这个做法最好避免收货地址为同一个,不然可能判定为恶意撸羊毛

还有同电脑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槽都不行,好像只有不开槽不切割

只有自己手动拼板的时候用丝印画一条线,并且留下切割所需的量,这种办法不得算拼板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