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数据线的电流大小意味这什么?

楼主(2022-04-19):
我有 一个移动硬盘 nvme的盘 加买的盒子
最近数据线坏了 我就找了一个小米的快充6A线,
请问这个线 如果用在我的硬盘盒子上面 没有什么危害吧?

网友:
没有……6a足矣

网友:
测一下速度呢

网友A:
数据线通用的!只是有些廉价的数据线少两根线,不能传数据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通用的!只是有些廉价的数据线少两根线,不能传数据而已!

数据线有些不可以传输数据吗? 我现在就是插到电脑上无反应 是不是只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有些不可以传输数据吗? 我现在就是插到电脑上无反应 是不是只可以充电? ...

不能传数据你就换一根线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通用的!只是有些廉价的数据线少两根线,不能传数据而已!

有的线会影响速度的哦

网友:
意味着vcc,gnd这2根线越粗

网友:
6a说明他线粗 线粗才会跑电流高
还有小米的6a线是2.0的线吧  都nvme怎么也得3.2gen2的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通用的!只是有些廉价的数据线少两根线,不能传数据而已!

你说的应该叫电源线,少两根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应该叫电源线,少两根数据

估计是 算了 我还是买一条吧

网友:
数据线也分USB2.0 USB3.0

网友:
能认的话就能用,电流大说明线够粗。粗一点其实蛮好的。

网友:
对老百姓来说    不用纠结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