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 12V的单速手电钻的速度相当于双速版的低速还是高速?

楼主(2022-04-19):
手头的这个单速的感觉速度太慢了, 我是弄了个螺丝杆夹住钢丝球,再夹到电钻上, 刷东西用的。

220V的电钻速度倒是够用, 但在潮湿环境下用不安全。

双速版的高速档是不是比较合适呢?

网友:
电钻当然是高速啦!相当于是高速档,打螺丝才需要低速大扭矩

网友:
单速的速度介于双速的高低速之间
假如220V的速度才够用,那么充电钻的速度是不适合你的

网友A:
单速手电钻1800转,双速是450/1800,插电的是2800.相差有点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速手电钻1800转,双速是450/1800,插电的是2800.相差有点多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速手电钻1800转,双速是450/1800,插电的是2800.相差有点多的。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速手电钻1800转,双速是450/1800,插电的是2800.相差有点多的。

你懂的太多了,拉出去毙了

网友:
我记得我家里的插电是3600,我的两把充电都是双速的,有刷标的是1350,无刷的没标,目测大概1600
估计是太慢了,如果楼主有点动手能力的话可以尝试去掉一组行星齿轮,想办法把太阳轮和行星架固定在一起,这样可以提升不少速度

网友:
单速机,相当于双速电钻的中速,也就是高于低速,低于高速,是不是有点乱

网友:
发现有很多大聪明乱说,我买的便宜货12V的单速手电钻标识上写着转速:650-700转!

网友B:
来来来我找了点线索,都是单速的,大家一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我找了点线索,都是单速的,大家一阅

看来电钻钻速各个品牌型号都不太相同。
没有标准值

网友C:
电钻太慢了,刷东西用角磨机快,1万多转

网友:
单速的速度介于双速的高低速之间

网友:
介于高低速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的太多了,拉出去毙了

“叭-------”

网友:
钢丝球是要抛光?直接上角磨机换打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太慢了,刷东西用角磨机快,1万多转

这个速度太危险

网友:
速度是其次,关键是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