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hao车12v 5a电瓶充电器:Deutronic EBL70-12

楼主(2022-04-19):
● 用于铅酸电池的绢流充电器
● AC宽范围输入 100-240VAC
● II类,没有接地保护
● 过载/过温保护
● 短路/反极性保护
● 4阶充电
● 微处理器控制
● 电动循环、汽车和低温的模式"
● 更新模式
● 防溅
● 电源线2米,中国插头
● 输出电缆:鳄鱼夹和环形端子1.5m(可更换)
● 效率> 78%
ASTON MARTIN
Lead accumulator chargers, type Deutronic EBL70-12 Smart Charger.
Primary clock mode charger. Microprocessor controlled constant current/post/pulse and trickle charge for all 12 V lead batteries (including GEL and AGM types); Input voltage: 100 to 240 VAC, 48 to 62 Hz. Output power: max. 70 W. Charging current: max. 5.0 A. Soft start: 2.5 A. Battery soft start level: 6.0 to 10 VDC. Charging voltage: 14.4 VDC (motorbike/ car mode), 14.7 VDC (low temperature mode). Battery discharge current: typically 0.4 mA (in stand-by mode). Residual ripple: 200 mV. Protective mechanisms: overload, short-circuit, thermal overload and polarity reversal protection.

这个充电器是bmw找厂家订购的,台湾制造
图片网上找到的
外壳超声波焊接,一拆就废

电路非常简洁3843+LM358  散热片用的比较多 外加一个单片机控制充电,其实就是妥妥几十元电瓶车同款电路,保护电路可能多一点零件选用有差异,散热控制好一点,这玩意ebay售价90欧元左右,贴上马丁logo价格要翻翻,当然充电程序可能有所差别。
因为买了全新几个以后可能要出掉 标题就不打品牌名了

网友:
我也淘宝买过一个,不过是国内的,电瓶夹子方式而不是点烟器方式的,补电比较麻烦,要开机头盖。
就是一个15V的恒流恒压电源,加一个环境温度NTC用于夏冬季判断。好像50-60元

网友A:
我用了个12V 17A的3842开关电源改了个。

网友:
竟然预留了程序烧录哈哈

网友:
豪车不应该是拖到4儿子店充电吗

网友B:
铅酸电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的吗?

对,12v汽车启动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
5A,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个12V 17A的3842开关电源改了个。

我也准备做一个,能把方法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5A电流小了点

楼主:
统一回复

5a电流还好 看着小但是充电时间长,一般车辆电瓶也就40ah 到105ah, 假设充一晚上算8小时也有40ah了,对于105ah电瓶已经可以保障正常启动使用
假设24小时 基本上105ah电瓶也充满了,但是汽车电瓶基本上没有充满需求,本身汽车电子零件存在待机电流永远无法充满,只能保持电量在比较高容量水平

还有一个原因,充电器输出电流再做大了,充电器体积也变大很多(主要散热因素),不便随车携带。

网友:
到了这个论坛,就是各种拆拆拆,手苯的表示,看你们拆就好,我自己拆的话可能会多几个螺丝

网友C:
正在寻觅汽车充电器,出吗?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寻觅汽车充电器,出吗?多少米?

210包非偏远 全新

网友(2024-03-04):
这个做工没有cetk充电器做工好,幸亏没买那个,咸鱼卖150的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