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成功修好了TC58NC1000GSB-00主控的东芝128G M.2硬盘(群联PS3110主控)

楼主(2022-04-19):
这块盘能读出S.M.A.R.T,采用的东芝自己打标的群联PS3110主控,故障现象就是无法格式化,显示设备I/O错误,通过阅读大佬的帖子后我自己动手短接触点,然后一键刷固件,分分钟到百分之100,固件刷好,断电重启电脑,搞定,识别,完美格式化,修复完成
感谢大佬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232

楼主:
修复完成后S.M.A.R.T就没有了,原先128G的固件变成了120G的固件,现在等于少了8个G,总容量111G,之前是119G,不过不错了,能用就行

网友A:
跑两圈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复完成后S.M.A.R.T就没有了,原先128G的固件变成了120G的固件,现在等于少了8个G,总容量111G,之前是119 ...

我也是128变成了120,不知道咋回事。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128变成了120,不知道咋回事。能用就行。

能用就行,这个东芝盘有问题,看来掉固件的不是我一个,比杂牌还不如,文件全没了,就突然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两圈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得问题,在给我的下载机在当系统盘用,已经运行2天了

网友(2022-08-22):
厂家在制作硬盘时是按照1000进位制作的,计算机识别时是按照1024进位的,所以,现实中的实际容量要小于标称容量,属正常现象。

网友:
没有 SMART?
又见识了新世界

网友:
知足者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