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 进入NCV隐藏模式的方法

楼主(2022-04-19):
闲着无聊在UT61E+上乱按组合键,没按出校准模式,但是意外发现了NCV的隐藏模式:
在该模式下,NCV的感应值直接以数值形式显示,虽然蜂鸣器依然灵敏度低,但是数值十分灵敏.
可见,UT61E+的NCV难用的原因,并非硬件设计的BUG,而是软件的阈值调的太高了.
操作方法:
关机状态下,按住SELECT和HOLD键开机,屏幕上会只显示一个"0";
此时再按一下RANGE键,等待1秒钟,表会进入正常测量界面(除了自动关机图标会闪烁);
此时旋转到NCV挡,就能看到数值显示了.
效果如下:

空载状态,约有一两百的底数;

靠近充电器USB线,数值1000多,不响;

靠近220电源线,数值近5000,响了.
实测蜂鸣器刚开始响的阈值约2800左右.而使用数值显示时,距离220电源线5cm左右就可以判别了.

网友:
哈哈   你没注意到重点,兄弟其实你已经,,,,,你懂的

网友:
不是已经进了校准模式!

网友:
为了验证一下,楼主把表发过来,我掏来回邮费

网友(2023-05-21):
楼主可以测下对墙内的电线有数值吗?如果灵敏的话感觉可以用来对墙内电线的探测

网友:
是不是进了较准模式,试试电压电流档还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