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icom ic-28h电台调整

楼主(2022-04-19):
几年前老前辈给的icom 28h vhf电台一直因为发射话音噪音太高信噪比低没有使用,昨天查了一下资料决定调整,没想到一碰就好了。
麦克风放大电路这两个,右边的电位器,现在大功率发射电流9安,低功率4.5安。接收-126dbm

网友A:
大功率9A,这得发射多远呢?

网友:
CQ CQ THIS IS XX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9A,这得发射多远呢?

老机器效率低,9A估计也30多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效率低,9A估计也30多W左右

是的手册说额定高功率45瓦,低功率5瓦

网友(2023-01-12):
应该是3个CQ吧。

网友:
这得发射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