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大师 kingdian s280 240GB 无法认盘如何开卡

楼主(2022-04-19):
请教各位大师 kingdian s280 240GB  上机无法认盘,请问如何开卡?

网友:
拍内部电路板的正反两张照片上来

网友:
我给金典60G的固态开过卡,你这是120G的,不知道是什么主控。再说,它的速度太垃圾,只比机械硬盘快一丢丢。要是实在不好用,换个有点名气的固态硬盘吧。

楼主:
才有空,现在上图,请大师指教。

楼主:
主控SM2258XT G AB,N2GT69.00   闪存8362DVAYRO6J 28654 064 g

网友:
我好像看到一个电感爆了。。。

网友:
短接十个孔的最上方两个孔,硬盘接到盒子或者易驱线,然后插到电脑usb,用2258XT的开卡软件看是否识别。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指导!再请教2258XT的开卡软件有很多,就是没有合适我这个主控型号一样的,随便一个试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