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2259XT贴镁光B27A测试分享

楼主(2022-04-19):
上回说到把mas0902开不了的两片镁光降级(AS)B27A贴上了as2258,确实能开,缓内速度也可以,但是吧,大家说的全盘模拟SLC并没发现,也就前4g速度快,缓外20M写入(当然这是颗粒的问题),这速度能用个啥,缓内数据再漂亮也不能在实际使用体现出来啊,这是典型的花架子。

如果有大佬教教我AS2258如何开全盘模拟SLC的,感激不尽~~

由于这速度还不如机械盘,于是果断掏出尘封已久的2259xt。记得这是从一个山寨金士顿的盘拆下的,原来还是用的N18  QLC颗粒,干~~~  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板子是坏的,也没测试。这次把这个板子掏出来上电一看,嘿~能用!  不错~果然拆下两片B27,上了2259xt,从毛子网站那里下载了支持的工具,开卡~  一次成功~不错~
工具版本和设置如下图~ 要工具的直接论坛搜索或者自己去毛子网站找~

接下来就是测试速度,跑圈~下面看图

跑圈前面大约40G是模拟SLC的缓内速度,维持在350M写入~缓外依旧惨不忍睹~只有区区10M~还不如我2.0的安国u盘呢~不过缓内欢乐时光还是可以的,起码把as2258持久十倍~,也算能应付日常使用了。 读取稳定400M左右,还行,可能是我USB转接卡的瓶颈。

剩下的这个AS2258我准备贴英特尔的L95B,如果不行还有几片9DDL能贴吗~有大佬知道支持吗~

网友A:
AS2258不支持L95B,不用试了。但可以支持东芝闪迪15nm MLC(肯定支持,或许需要修改或添加参数)

网友B:
as58那玩意速度慢不是颗粒问题,是你的固件问题,不掉速的固件有,但是没有流出,直接3111吊打上面两个目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58那玩意速度慢不是颗粒问题,是你的固件问题,不掉速的固件有,但是没有流出,直接3111吊打上面两个目前 ...

没有流出那就没法了,手头也没得3111,没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2258不支持L95B,不用试了。但可以支持东芝闪迪15nm MLC(肯定支持,或许需要修改或添加参数) ...

ok,既然不支持那就不试了,那我直接上9ddl

网友(2022-11-26):
貌似是同款ID的颗粒上59XT2死活开不过,1.2v模式开过了没法初始化,1.8v模式直接卡reset cpu。两颗nw952和两颗nw956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