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罗尔思ROSS小夜灯NLTD-C1A 拆解

楼主(2022-04-19):
这个小夜灯也是10多年前装修搬家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以为家里需要这个玩意,结果根本就没有使用价值。开始的时候还插在房间的某个墙插上,后来嫌碍地方就拔了放到抽屉里。
今天拆开给大家看看。 ROSS是一个牌子还算可以的,这个小夜灯的塑料手感不错,不是那种垃圾重复使用的环保塑料。

1、外形。 外部的组装螺丝是异型螺丝,这个难不倒我,家里有专用的这种螺丝刀。

2、拆开里面的肚子有: 里面接线和焊点都比较好,份量够足。

网友:
再买一个罗伊斯小夜灯就全了

网友:
这灯不错用料够足的就是灯珠少了点,亮度不知行不有空间可改造下的

网友:
粗看这种应该就是开灯和关灯耗电量一样的设计。

网友:
应该还有个罗伊斯

网友:
好像是开关同样功耗,尽量买USB感应灯好点,至少熄灭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