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接地改造了 Type-C 接口,解决了笔记本金属外壳漏电、平板充电断触问题

楼主(2022-04-19):
接地改造了 Type-C 数据线,解决了金属外壳漏电、平板充电断触问题。

我的笔记本是金属外壳,使用 Type-C 供电,由于没有接地,外壳会有轻微漏电,有时候还会 导致触摸板延迟;我的 iPad 是使用 Type-C 转 Lightning 线充电,在充电时会有断触问题,也是没有接地导致的。

之前搜到的解决办法都是「更换三插适配器」,但那玩意儿太大、太累赘,我不乐意买。但是充电线不接地真是心绞,平板充电时频繁断触,笔记本充会电就出现触摸板延迟,今天实在忍不了了,得改造一下,弄个通用的接地方案。

接地不一定要从插座搞,Type-C 的金属外圈,就是 GND 极,让它接地,问题就解决了。开搞。

首先是笔记本 PD 充电线:

  • 在它一端的 Type-C 上,缠了一根铜丝,引到塑料壳上
  • 在塑料壳上贴上双面胶
  • 将引出的铜丝贴在双面胶上面
  • 将事先打磨好的铁制小刀片贴在双面胶上,使刀片和铜线接触
  • 为了增加牢固度,使用热缩管将刀片牢牢固定

这样,GND 极就通过细铜线导到了小铁片上。在鳄鱼夹上吸放一块小磁铁,就可以让鳄鱼夹与小铁片接通了。鳄鱼夹的另一端接在了桌子的金属腿上。为了接地更良好,我在墙边地面敲入了一根细钉子,将细钉子与金属桌腿通过鳄鱼夹导线连接。

然后是给平板充电的 Lightning PD 线,这回我没用铁刀片,而是直接将连接 Type-C 的细铜线接在了方形小磁铁上,通过双面胶和透明胶布将小磁铁固定在塑料座上,这样鳄鱼夹就能直接吸上去。(小磁铁是导电的)

插上线,把另一端接头贴到嘴唇,感受不到麻嘴了,接地改造成功。

插上使用,笔记本外壳漏电、触摸板延迟、平板充电断触问题,一次性解决。

网友A:
铝合金笔记本的漏电问题太烦人,我被电过好几次

网友:
这种两头儿的,换个方向插,零线是不是就是接地了呢?好像现在布线都是零线接地了???

网友:
改造想法是好的,不过,改造的结果太粗陋了

网友:
2楼说的有点道理,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插座的零火线问题

网友:
我有个手机充电的时候触摸乱跑,也是把USB的外壳接地(接到金属台面)就好了

网友:
还是三插接地比较好.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三孔插头

网友:
我觉得插座,零火搞反了造成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的,轻微漏电真的很烦

网友:
好办法,轻微漏电很烦,准备从楼下花园里拉一根线到房间来

网友:
费这个劲干嘛 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插线板在断电后还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苹果的漏电基本上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2024-03-29):
看起来很像某些日规插头的接地,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是确实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笔记本的漏电问题太烦人,我被电过好几次

主要是没用三插

网友A:
三插也不一定有用。
以前用过一个HP的小本,C面都是铝合金,在接地良好的插座上,还有轻微的触电感

网友:
开关电源娘胎里自带漏电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插也不一定有用。
以前用过一个HP的小本,C面都是铝合金,在接地良好的插座上,还有轻微的触电感 ...

那肯定是电源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