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2-04-19):
这个芯片发烫,查不到资料。

网友A:
IP2112 贴片SOT23-6 电池电源管理IC芯片丝印Q12
编辑一下,应该是USB充电协议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112 贴片SOT23-6 电池电源管理IC芯片丝印Q12
编辑一下,应该是USB充电协议芯片。
...

我拆了,不过充电也可以,电池电压到4.23v就不再充了,现在给它放电看看到多少停止

网友B:
充电协议芯片是指USB输出的协议吧,跟你电池充电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协议芯片是指USB输出的协议吧,跟你电池充电没关系

对对对,看来一下文档,没关系的,一直找不到这个型号到底是啥。

网友:
拆了还可以用就行了!应该没有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