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米有品 wowstick gluer 热熔胶笔轻度拆修

楼主(2022-04-19):
前段时间某宝搞活动,于是入手了个小米的热熔胶笔,但最近发现开不了机了,于是拆开修了下,顺便给大家发发拆机照

整机没看到一颗螺丝,从出胶口用力向后推即可拿出主机。

主机拆下推溶胶棒的小红点~

打开外壳后的样子,由于电池下打了很多胶,加上还要继续使用所以拆解暂时告一段落。

电池下能看到用于电池充电管理的4057an芯片和另外两个芯片,估计是控制单片机和测温控制芯片。

原来是这里断了,这得多脆弱才导致镍带断裂?貌似我也没摔过吧,焊上装起收工吧。继续修我的路由器去了。

网友:
镍带断了,还是换根导线,这样不容易断。

网友:
这是镍带没留余量硬拉断的?

网友A:
出厂前就是带着瑕疵的才能这样
小米的东西就是绣花枕头

网友B:
现在小米啥都做,啥都做不好

网友:
热熔胶笔便携使用,方便一些。

网友:
镍带好焊吗

网友:
可以用强力助焊剂,换成导线耐用些。USB烙铁加废旧塑料也可以户外修补。

楼主:
用导线延长了焊起来

网友:
镍带折的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米啥都做,啥都做不好

这个应该不是小米的产品,只是在小米有品这个 商城 里面卖的玩意,目的就是让人以为是小米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前就是带着瑕疵的才能这样
小米的东西就是绣花枕头

很多人都以为小米有品里面卖的东西就是小米的,其实丫就是一个杂货商城。

网友:
可以手动3d打印了

网友(2023-02-26):
我的这个小红点拆下来后粘不上了,啥胶都粘不住,不知道这个小红点是啥材质

网友:
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