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朗科的U盘,USB2.0 intel QLC闪存,安国主控AU6989SNCS-TA无法量产

楼主(2022-04-19):
ALCOR U2 MP v20.09.16.00 、ALCOR U2 MP v20.11.27.00 两个最新的都试了!识别不了!无法重新量产!
会不会和C000043-00D 2043D2这个有关!

请大佬指教!

网友A:
QLC有专版,仔细找找。需要软件支持TA才行,V20肯定不是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有专版,仔细找找。需要软件支持TA才行,V20肯定不是最新。

我也觉得是有专版,但是找不到

网友B:
某部落有21年的,但是需要付费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部落有21年的,但是需要付费会员

恐怕也不行!我看过一个帖子用ALCOR U2 MP v20.09.16.00能量产的!但我这个下载了却不行!不懂为什么!那帖子的颗粒是TLC!

网友C:
这个板子我用过啊,20开头的都可以吧,是不是改了vid 和p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用过啊,20开头的都可以吧,是不是改了vid 和pid啊?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etac Only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DD8 PID = 2300
设备序列号: 847DB0FBCA0CE433

设备供应商: Netac
 设备名称: Only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Netac
 产品型号: Only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F004
闪存识别码:  89D40C32AA00 - Intel(英特尔) PF29F01T2ALCQH1 - 1CE/单通道 [QLC-16K] -> 总容量 = 128GB

网友:
2.0加QLC,直接丢垃圾桶算了吧!

网友D:
为啥我觉得是识别错误
有什么2.0会用128G的闪存

网友(2022-07-17):
需要21.07.24版本

网友E:
我看了看,这个工具里有你的ID

把ZIP改为7Z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觉得是识别错误
有什么2.0会用128G的闪存

QLC一个CE 128G很正常 如果是黑片不开全容那就更说得通了

网友(2024-02-22):
无法识别flash KLM4G1FE3B-B001
可能是硬件问题,chipgenius里没有flash芯片这一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看,这个工具里有你的ID

能识别到U盘主控,识别不到flash
三星 KLM4G1FE3B-B001

网友:
短接数据脚29-32/40-44任意两脚,有出来flashid,但库里没有对应的,设置里指定flashid后量产出错,R/B Pin引脚不起作用,是BGA flash虚焊了?

网友F:
U盘为啥要买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U盘为啥要买这种的

qlc开成slc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