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威D1010KMII主音箱高音啸叫维修

楼主(2022-04-19):
音箱不出声主音箱开机高音啸叫,这种电子分频的没接触过,拆下主板测量LM1875对地电阻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能在前级,前级有两块TL084,网上说是个双运放,具体参数不知道只能用排除法,根据线路查出归属主音箱的芯片拆下,通电音箱不啸叫了,就报着试试看运气网上买了一对换上,问题解除。

网友:
这个是4运放

网友A:
有些运放损坏是旁电容时效造成的,也就是电容ESR值太大的缘故,如果有时间可以查下旁电容,当然将就用也没问题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运放的工作电压低。电流小,自身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周边的元件参数变化所导致。

网友B:
电位器也一并换了多好,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3楼的分析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运放损坏是旁电容时效造成的,也就是电容ESR值太大的缘故,如果有时间可以查下旁电容,当然将就用也没 ...

谢谢有空在检擦一下电容,最近刚入手了个电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也一并换了多好,省的以后麻烦

电位器现在还好,这个打算卖了,换个1080玩玩

网友(2025-07-25):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