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2轮电动车磷酸铁锂电池,电芯软接还是硬接好?

楼主(2022-04-19):
软接,打算用铜编织线,15平方以上,连接,
铜线两头和镀锡铜鼻子接触部分要镀锡?……
硬接,打算用镀锡铜接片连接,但听说时间长会松动?这个就比较担心了,
两种材料都齐全的
所以,请问诸位大神,软接好?还是硬接好?

网友:
有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
铜排好,接点少,用铜鼻子又多了两个接点

网友:
软接硬接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电池有没有防震保护外壳,没有外壳保护软接硬接容易出问题,另外电池可以用pcb板连接起支撑作用

网友:
所有电动车电池都不能硬连接,必须要留有震动变形的余量,,否则时间长了定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软接吧,电动车震动很大的。

网友A:
都可以,硬接的话可以用弹簧垫圈加自锁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硬接的话可以用弹簧垫圈加自锁螺丝

是这种自锁螺丝吗?
加硬盘头三角牙自攻螺丝三角牙机柜自锁螺丝??

网友:
无所谓,只要固定好 做好保护就行了

网友:
用的什么电芯?也想搞一个

网友:
有一种中间带波纹的铜连接片,可以算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