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条件下有什么办法压这种预绝缘的端子?

楼主(2022-04-19):
压的数量比较少,不想买专用压线钳

网友:
我一般用钳子咬一下 然后用焊锡 焊一下

网友:
剥了皮,切一半,电烙铁焊接

网友:
这种我都是先给线上锡,再插进端子,往里面灌满锡

网友:
很多剥线钳,尖嘴钳都能压线鼻子。如果数量不多,那就简单压一下,再上锡

网友A:
我是最小投资10+左右,X宝搜索剥线钳,找带压线功能的,可以压2.0左右的端子。如果没有剥线钳可以填置一把,比焊锡方便。我买的7寸

网友:
这种直接用尖嘴钳就能压吧

网友:
尖嘴钳直接压扁,不行就灌锡

网友:
用克丝钳就可以,但是比较费劲,很多的话建议还是买压线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小投资10+左右,X宝搜索剥线钳,找带压线功能的,可以压2.0左右的端子。如果没有剥线钳可以填置一 ...

同款鼠标,好用啊,可惜坏了修不好

网友:
少量的话钳子直接夹了,就是会扁,没有专用工业压出来的好看。

网友:
电烙铁焊接~

网友:
先用钳子夹再用电烙铁焊接

网友:
锡焊就行了

网友:
一锤子,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鼠标,好用啊,可惜坏了修不好

原装线时间长了硬化,容易内部断线。这款鼠标皮实,适合国人手型,换过微动。当初为打游戏选了这款,本人罗技控。

网友:
冷压必须压线钳,要不压不紧容易松动

网友:
要规范用专业钳子,凑活用: 牢靠上锡、灌锡  将就找个钳子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