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 PM6681频率计拆解

楼主(2022-04-19):
Fluke PM6681频率计拆解

网友:
长什么样的?没有外观图吗。

网友:
操作面板图没看到

网友A:
PCB的走线太飘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的走线太飘逸了

确实, 一盘看不懂的很大的棋

网友:
肉这么多,价格一定不便宜。

网友:
设计这个的真是天才,用了这么多的数字IC,搁现在,定制个专用IC,配个少量的外围的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面板图没看到

网友(2024-12-20):
做工和用料都非常好

网友:
精度不知怎么样

网友(2025-03-15):
好复杂,我的理解,频率计就是一个计数器吗?

网友:
这玩意儿,最值钱的就是那个10MHz晶振

网友:
福禄克飞利浦联袂出品。这做工还是非常棒的,,,,,,带屏蔽罩的RF放大器和分频器,主板带cpu,如果放在当今有fpga方案主板肯定不用这么大,带GPIB用了NI专门的接口芯片;还有那个10M温补晶振。

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频率计都是8051做的,hp的低端的频率计做工还没这个好。

网友:
我寻思示波器不能测频率吗

网友:
看起来这么复杂,精度非常高吧

网友:
福禄克,不便宜。

网友:
满满当当,用料做工都不错了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