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变压器准备做点焊机

楼主(2022-04-19):
输入是2根线有个切换开关。标签没有了不知道是220v还是380v的,输出3跟扁铜线地-中-高。尺寸够大,也不知道多少功率的,有知道帮忙给算下

网友:
E型贴心要测量正中间舌头的面积才能推算出功率

网友:
这个可以,大杀伤性武器!

网友:
功率应该够大了

网友:
比微波炉里面的变压器大了。

网友A:
是不是行灯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变压器功率够大了

网友B:
变压器体积不小,计算变压器功率,需要知道变压器中柱的截面积。

网友:
等看LZ 的电焊机。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个头看着挺大的。

网友:
拆铜党最合适。

网友:
够料!够料!够料!够料!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体积不小,计算变压器功率,需要知道变压器中柱的截面积。

铁芯是13*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行灯变压器

不是。是一个老设备上的。没有标牌了,也不知道多大的

楼主:
次级已经拆铜了

网友:
够猛 够料   等待下文继续

楼主:
次级用宽2cm厚0.3cm铜排绕了4圈,用了1.8米铜排,太硬了太难弄了、。

网友:
应该很够力。。。

网友:
个头确实比微波炉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