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18650自组48V14串7并16.8A/h电池组

楼主(2022-04-19):
电池是2017年4月份组的,组好后充电放电测试容量不达标,充电充不满就保护,放电也是没放完就保护,通过检查发现其中一串电压异常,充电时要早于其他串充满,放电也是早于其他串放完,拆开检查有一粒电压异常电压快速下降,组之前测每粒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电池组好没有怎么用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一年后就有一粒漏液了导致漏电,把整串的电漏到电压为0V,修好后测容量只有非常小的衰减。过了一年又有一粒漏电也把整串的电漏到0.7V,再次修好到目前暂时没有再出现同样情况。这电池太坑了

电池组规格:48V14串7并16.8A/h

电池在福斯特公司直购

保护板:蚂蚁

电池组外壳:3mm环氧板

组电池其他辅料:0.15mmx27纯镍带,18650电池支架,12AWG特软硅胶线,聚酰亚胺胶带,纤维透明胶带,EVA单面胶带,EC5航摸插头,0.5平镀银线,青稞纸等

所有材料备齐后,抽测了4粒电池容量,都在2250mA/h左右,内阻在22.3-24.5毫欧之间,其中95%内阻在22.2-23.9毫欧。计划是要分容后组,由于没有分容与充电设备,一次只能测一粒的容量,充电一次也只能充两粒,还只能下了班才能测,要测完100粒得半个月,每天的气温又不一样,这样的环境下测到容量也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又太耗时,最后决定不分容了,把每串之间内阻匹配到接近相差不大就好了,最后7并后每串内阻在4.34-4.67毫欧之间,电压比较一致相差0.01V以内。虽然单粒测得容量不达标,但是电池组好后实测容量有18A,

点焊机是西门子控制变压器自己改装的,电压4V

  -----------EB Tester Software-----------
  设备:EBD-M03+
  模式:恒流放  2.40A   2.75V
  起始电压:4.164V
  终止电压:2.754V
  容量:2252mAh
  能量:7980mWh
  均压:3.54V
  标题:EB Tester  Software
  ------------www.zketech.com--------------

单粒放电曲线

西门子控制变压器

次级50平线绕4圈,初级接在160抽头上,输出电压3.5V左右

控制板

焊针用海缆拆出来的铜芯线磨,其实也买了进口的焊针,但是也一样会黏针,可能是电流不够与焊接技术不过关

焊0.15mm纯镍效果

98粒电池

分好阻装进支架

开始点焊,第一次点没有经验炸了好几次,点的也难看,大家别笑

点完焊,贴上金手指胶带,布保护板平衡线

镀银线用在这里

中间用环氧板隔开

外壳是在等其他辅料到货时就做好了,壳子是用500mmx500x3mm环氧板裁开组合成的

用金属胶粘合,壳子内部8个角用塑料粘合加固。

壳子展开图

电池组好后把电池组放进壳子去试了下,发现尺寸小了点,壳子内壁没贴EVA单面胶时,刚好可以轻松放进

壳子内壁贴了EVA单面胶后电池组就非常难放进,用很大力才压进去。EVA贴成这样是考虑散热,由于上次组的电池没有考虑散热,只考虑减震电池组外用EVA单面胶裹得严严实实,导致电池组在使用中电池热量难于散出,电池组温升太高。壳子后来拆了重新做了一个

电池组还露5mm在外,壳子盖不严了,就这样将就用吧!等装车试完后没有问题,再用热缩膜包裹一下就算完成了

到此电池组装完毕

网友A:
胆子真大,不建议这么做,一旦出问题(一节电池内部短路,外部焊点、接线短路)着火爆炸!

网友B:
发现问题了,楼主这款2400福S特,想当年可是在电动车论坛炸了锅的漏液王,很多人被坑惨了,就是不知道现在是否改进解决问题了,但愿是!

网友:
帖子发错了板块,应该发到电源版,麻烦版主能否移到电源技术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了,楼主这款2400福S特,想当年可是在电动车论坛炸了锅的漏液王,很多人被坑惨了,就是不知道现在 ...

是啊,我也被坑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胆子真大,不建议这么做,一旦出问题(一节电池内部短路,外部焊点、接线短路)着火爆炸! ...

那些地方不妥呢?要是某个电池内部短路,无论什么方式组的都是一样危险的

网友D:
福斯特,漏电王的称号,也敢用呀。哈哈,我废品站捡到一组60v35a的也全是福斯特的21700,本来以为只有一串有问题的,结果准备装起来的时候,又发现又有一串全部挂了,结果换了2串才修好这个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斯特,漏电王的称号,也敢用呀。哈哈,我废品站捡到一组60v35a的也全是福斯特的21700,本来以为只有一串 ...

那时刚入坑不知道它是漏液王,在论坛里也没有看到有人说它会漏液

网友:
漏液王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地方不妥呢?要是某个电池内部短路,无论什么方式组的都是一样危险的 ...

只是建议,现在咱们个人买不到出厂新电池,都是废旧翻新或者等外品,所以危险概率太高

网友:
喜欢锂电池的续航和寿命,担心它的不稳定

网友E:
所有电池组超过4并的都是糊弄人(个人观点)

网友F:
问下楼主组一个电池成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组一个电池成本多少

这个要看用的是什么电池,电池价格相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所有电池组超过4并的都是糊弄人(个人观点)

特斯拉都是用得上万粒18650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斯拉都是用得上万粒18650并的。。。。。。。

良心企业,不吭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斯拉都是用得上万粒18650并的。。。。。。。

你用3串50a组12v50a电池组和用3串20并组12v出问题,你自己组装一次就知道了。我搞过10并3串,现在18650超过3并都是在瞎搞,后期维护你就有体验了

网友:
首先过来人告诉你,18650不好用,还是大单体稳定,另外这个牌子18650  2400我用过,垃圾的要死。不信你等着

网友:
注意不平衡造成发热短路燃烧

网友(2022-08-11):
福斯特的那批是缺陷品,电动车联盟好多坛友用一段时间后就漏液了,商家还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