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接水盒焖坏了----一个教训

楼主(2022-04-19):
不知道何时起,冷藏室里总是积水,虽然知道一定是哪里堵了,可是要上手解决它,总感觉遥不可及,因此一拖再拖......
可巧,前两天刷某宝刷出个冰箱疏通器来,不贵,评价都说好,于是就开干。
按照教程来:断电,将管子插入冷藏室排水口,往管子里注热水化冰,听到水流声就是通了......
注了四管,果然通了,咦,地下有黑水渗了出来,完蛋,注多了吗?......(下面是正文)
开后门检查一下吧,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接水盒常年缺水,已经让压缩机给烤焖了,用手一拉,碎碎糟糟......
某宝看了一下,这玩意还挺贵,得了,找了个不锈钢的小盘子,连接上还没有被焖坏的卡子,一个崭新的不锈钢接水盒完成了(请脑补进WINDOWS开机音乐)(效果如何还要观察两天)
最后,教训就是,人不能懒,如果一开始就解决就没有这个破事了。谢谢观看!

网友:
塑料的,时间一到就完蛋,环境不好时间更短

网友:
这地方用PP塑料就是偷工减料要你换的,这至少也要用ABS的

网友:
换成白钢的不怕压缩机烤了

网友:
我这老冰箱下面压缩机上接水盘是铝的

网友:
应该不是烤化的,应该是塑料老化了,偷工减料的结果

网友:
我家冰箱是金属盘,我一直以为压缩机接水盘都是金属盘,现在才知道还有塑料盘

网友A:
我的冰箱冷冻室老是结很多冰打不开,是不是跟你这个是同一个毛病?

网友:
上次拆了也是一样,看来是厂家故意整成塑料的,这个位置按理说肯定金属的要好一点,因为是靠压缩机的热量来蒸发里面的水的,这个位置长期高温

网友:
吓得我准备去看看我的冰箱的那个水盒有没有坏,才发现全封闭的

网友:
计划性消耗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冰箱冷冻室老是结很多冰打不开,是不是跟你这个是同一个毛病?

有可能,有一年夏天我把冰箱断电24小时化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冰箱冷冻室老是结很多冰打不开,是不是跟你这个是同一个毛病?

该清一下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有一年夏天我把冰箱断电24小时化冰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冰箱不定期清理冰块吗

网友A:
清了冰过几天就又有了。

网友:
这种坏法是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了冰过几天就又有了。

都有,但是只要冰不厚打开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但是只要冰不厚打开没问题

就是清了冰,过几天就又打不开冷冻室抽屉了。

网友:
别的不知道,海尔的微波炉看见三台了,没见过这么次的微波炉,外壳薄如纸、磁控管也是特别烂的无品牌无型号、变压器比同类小一号。统统建议客户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对海尔这个牌子从来没有好印象,原因是修过一台海尔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