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老 马家有钱找不 到这个元件 CALTEK音频发生器上用的振荡管

楼主(2022-04-19):
音频发生器上用的振荡管,阻值有83欧,找了网上的只是卖背光灯,也不知道叫什么名称,有些氖灯电压太高220V的,我这个实测在电路上好的量到才零点几V,有没有办法找到,目前有几台机均是这个元件脚太软细,生锈后从根部断。或者内部断路。

CALTEK CA-101

CALTEK CA-101

CALTEK CA-101

网友A:
和我手里过去屯的指示灯灯泡有点像,就是个钨丝小电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手里过去屯的指示灯灯泡有点像,就是个钨丝小电灯泡

帮我量一下是不是几十欧的阻值,网上搜用什么名称去搜,找好久了无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量一下是不是几十欧的阻值,网上搜用什么名称去搜,找好久了无果

搜索 米泡灯

网友B:
2个脚?试过用电阻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脚?试过用电阻替换吗?

这个当振荡用的相当于晶振吧

网友:
刮开胶看下标示的是什么字母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那种老式车机的按键指示灯  有点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量一下是不是几十欧的阻值,网上搜用什么名称去搜,找好久了无果

疫情原因,我暂时无法到达灯泡的所在地

网友:
楼上说的是,搜米泡,或者汽车仪表灯泡看看...

网友C:
我感觉像是一种温敏元件。记得早期有一种振荡电路的反馈电路中,有一个负温度系数的元件(类似个小灯泡),可以起到稳定振荡信号的幅度基本不变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当振荡用的相当于晶振吧

稳定幅度用的,振幅高时发热大,电阻变大

网友:
X宝志鑫电子微型小灯泡,种类多,看看哪个能用。要买有灯丝的,氖泡不行。

网友:
可以简单跑一下这部分电路,看看这个元件是否在反馈支路上,如果在,就有可能是一种稳幅电路。

网友:
拍的不够细,看不清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像是一种温敏元件。记得早期有一种振荡电路的反馈电路中,有一个负温度系数的元件(类似个小灯泡), ...

也有可能,不过没有这个器件信号就会消失,有空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想知道断脚是不是因为胶水的原因呢?

网友(2023-02-04):
镁光手电的有些灯泡和一些指示灯的灯泡可能可以替代,但你要先知道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幅度用的,振幅高时发热大,电阻变大

相当PTC